求教乱扣盘的使用

楼主(2008-02-01):
上次买的小车床有乱扣盘,想车螺纹不知道怎么用.请哪位高人赐教 .

楼主:
九档进给变速

网友:
不懂,进来看看。

网友:
也不懂,也是进来看看的。

网友A:
计算乱扣数产生乱扣的主要原因是,车床丝杠螺距不是工件螺距的整数倍。为了保证车削螺纹时不出现乱扣,即下次走刀与上次走刀的纵向轨迹发生偏移,最方便又可靠的方法就是增加乱扣盘。乱扣盘为使对合螺母适时地搭上丝杠、刀具进入第一次吃刀的螺纹槽内,提供了一种看得见的指示。加工螺纹时,为了避免乱扣,必须先计算出乱扣数。计算乱扣数的方法很简单,即把工件螺距P 和丝杠螺距P之比化为最简分数,所得到的分子数就是乱扣数N=P /P 。

网友:
乱扣盘是车罗纹时用的.
没有乱扣盘时一般是到位后退刀回车再重新开骀.
有乱扣盘是车罗纹是使乱扣盘的蜗轮与丝杠接上
车到位时看乱扣盘的指针位置是几,
松开丝杠的开合罗母退到车罗纹的开始处对正停止时的指针处
合上丝杠罗母重新开始(这样就不乱扣了)
这样就不用打反车了.
不知我说清没有.

网友:
我都是反转退出再进

网友:
还是打反车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乱扣数产生乱扣的主要原因是,车床丝杠螺距不是工件螺距的整数倍。为了保证车削螺纹时不出现乱扣,即下次走刀与上次走刀的纵向轨迹发生偏移,最方便又可靠的方法就是增加乱扣盘。乱扣盘为使对合螺母适时地搭 ...

算出乱扣数后然后怎么做呢?
还是弄不明白
六楼的回答是看明白了.不过不知对不对

网友:
还是打反车方便

网友:
上床一试吧

网友:
不懂就学

网友(2008-05-04):
技术贴 顶起来

网友:
5#、6#的说法不一样,请知道的继续。

网友(2019-05-27):
试试摸索下就知道了

网友:
打反车很麻烦的,螺纹车到最后要手疾眼快的退刀,不然就撞刀了。除非小车关机有刹车。没刹车还不想撞刀那就得用上开合螺母了,用上开和螺母反车就没用了,就得用上乱扣盘。
乱扣盘其实特别简单,合上开和螺母,然后把乱扣盘那个码盘上的螺丝拧松,然后把码盘刻度1对准指针。然后就开车吧,螺纹车到最后打开螺母,退刀,然后摇回去,然后进刀,等乱扣盘码盘1又转到指针那马上合上开和螺母,这样就不会乱了。表里有每个螺距对应的哪几个刻度是不会乱的,不一定非得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