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时主旋翼忽快忽慢(已解决)

楼主(2008-02-01):
悬停时,主旋翼忽快忽慢是怎么回事?有时候油门又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推都没用,再收油门到底,再推上去就又有反应了,这是怎么回事?
问题解决了,我原来电调设置的是
电机
反映速度慢,设置成中等,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A:
检查发射与接受吧,先排除干扰情况

网友B:
估计机机也和人一样, 天气太冷, 很难施展身手.

楼主:
接收发射没问题,因为装在电固上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电直和电固不一样的
LZ的是什么飞机?
侧板是碳纤的?

楼主:
侧板是碳纤的

网友C:
1. 干擾問題
2. 電池或充電器有問題
3. 接觸不良

网友:
接触不良的几率很大, 检查一下插头处。

网友D:
仔细检查

网友E:
电调、电线等接触不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LZ还是仔细检查一下电调、电线和插头包括焊点等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原来电调设置的是电机反映速度慢,设置成中等,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F:
是不是低近角和中近角的设置问题?

楼主:
我设的是中进角,亚拓35x电调,430x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