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6A油门问题!

楼主(2008-02-02):
我的控怎么往下拉控制油门大小,往上推没作用呢?!晕~~~~~
把下面那排开关3通道拨上,则是往上推控制油门大小,往下则没作用。别的兄弟的控也是这样吗?

网友A:
可能是通道切换的排线松了,打开后盖重新插一下,我就碰到过类似的情况,结果是排线松了

网友B:
不是很懂LZ的意思

网友C:
油门大小 到底是大还是小?不是很懂LZ的意思
还有,是电机吗?是不是电调的反应行程被设定了?重新设下电调。

网友D:
祝大家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