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穷人)买设备,困惑很多,大家来投个票

楼主(2008-02-02):
我是新手+加穷人,伸手派的,想玩,可是又不好多花钱,妈妈会骂的,呵呵。
谈谈个人对设备的看法,顺便发起大家帮我投票选择一下。
1.机型方面:觉得新手似乎只能飞后推的飞机,不然电机轴会被我摔断的,我考察了一下后推机适合新手的套材只有翼龙和飘飘机,翼龙套材95元,飘飘套材20元,个人对这两个机型的看法是:
        翼龙结实,可以保护电池和接收机,配2208的1200- 1500KV的电机,7寸的浆,这个电机通用性好以后可以放在KT板的前推飞机上用,浆可以上到10寸,避免重复投资,但是翼龙空机贵一些。
        飘飘机便宜但是个人认为对电池和接受保护不如翼龙,不知道兄弟门怎么看,要配2000-2500KV的电机上5寸浆,以后似乎不太好改KT的前推机,而且目前暂且准备上氢电,飘飘能带的动吗?

所以个人倾向于翼龙,欢迎拍砖!

2.电池方面:目前暂时准备上氢电,原因有三,便宜,耐摔,好充电,不知道大家什么看法,9.6V 1000-1200MAH是我目前的选择

3.电机电调:看中新西达的2208的,但目前困惑于1200和1500KV的选择,因为如果用翼龙的话上7寸浆1200会损失动力,但1200以后可以上大浆玩3D机,1500似乎玩3D也可以,所以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电调看中新西达20A和30A,按照我的使用范围大家觉得用哪个合适?以后可能会上11V锂电,所以也要兼容,还是希望高手指点。

4.舵机:辉胜9G,价格便宜,质量好像也还可以吧,100元可以搞定4个,大家有便宜的或者是拆机的可以卖我

5.最后说控和接收:看中4VF,天6A,天6C,4VF二手150加个西安接收70,也就220,天6A和天6C新的也就是这个价格,二手更便宜,个人对他们看法如下:
        4VF自然不用说了,很经典的机器,稳定,但是不知道用西安接收后和天6的PK效果,哪位来谈谈,个人觉得西安的接收不便宜,至少比天6的贵吧,摔了接收是不是会增加维修费用呢?4VF的功能上我飞固定翼是足够了,不知道以后如果飞飞像雷鸟之类的直机是否可以,请高手指点。
        天6A和天6C,一个是偏向固定翼的,一个是偏向直机的,有个朋友说C既然是飞直机那遥控距离就会不如A,不知道事实是否如此,现在玩固定翼,以后想玩玩雷鸟一类的入门直机的话这两个控怎么选择呢?

网友:
我6c的控。。前段时间用它飞了会泡沫3d机。。因为没场里不玩了。。现用它飞SJM 400 PRO 。。

网友A:
E-SKY接收比较便宜

网友:
飞个小飘飘  用2S 800 到900 MAH的锂  买那种5的AOXON 飞翼用的无刷 或者用370直驱 都是5寸桨

这几天到处下雪 我也飞飘飘  雪停了田野上能见度好高 我是370直驱5寸 2S 1800MAH 12C LI  我一班不飘 我一上去就是全油门 全油门好象20几分钟

网友:
个人感觉要是只是玩玩。电机电调至少两套。一套飞大飞机一套飘飘之类的。电机的那个轴好像不容易摔坏吧。翼龙最好还是不要买。那怕摔一个电池都比摔个机机好。还是KT吧。5元一台。摔了不心疼。去广告店买一张KT板。他那儿一般都有不少不用的边料。要一点。呵呵。做个几台根本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KY接收比较便宜

不便宜啊70了

网友B:
算得很细,呵呵,没算模拟器。没算损耗。新手的第一套装备一般都是要扔的,练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得很细,呵呵,没算模拟器。没算损耗。新手的第一套装备一般都是要扔的,练手用的。

LS正解,但是控是不打算扔的

网友C:
翼龙 95
天地飞6A 215
辉盛9GX2 50
2208 +20A 110
1000-1300mah 80-120
附件 30
锂电 600元够飞一段时间了

控建议收2手的,随便玩玩也无所谓,以后真好想继续玩下去这个控是肯定要换的。舵机不建议收2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翼龙 95
天地飞6A 215
辉盛9GX2 50
2208 +20A 110
1000-1300mah 80-120
附件 30
锂电 600元够飞一段时间了

控建议收2手的,随便玩玩也无所谓,以后真好想继续玩下去这个控是肯定要换的。舵机不 ...

6A的控以后可以玩入门电直吗?比如LAMA,雷鸟,004什么的?

网友:
呵呵 有道理啊
。。。。。。。。。。。。。。。

网友:
翼龙 你要飞的爽 就用2200amh的电池但你又消费不起
上飘飘 用7.4v 900amh电可以飞很久
遥控就上天地飞 最便宜的那套 4通的
飞好了 上kt3d 这个遥控也够了
电机就用买傲翔的那个很小的外转的无刷 用5寸浆或是7寸浆 电流很小的  电调 18a 够了  牌子嘛随便啦
就是有1点 飘飘机不抗风的 不过新手 也不会在有风的天飞啊

网友:
翱翔的小外子无刷马达很不错,测试数据如下,电流小,对电池的性能要求低,从而降低了成本。
http://www.aoxan.com/product/show.asp?id=15

很好的测试数据:
GWS 8040 7.6V 9.3A 70.68W 365g 8654 5.16g/

------------------------
电机就用买傲翔的那个很小的外转的无刷 用5寸浆或是7寸浆 电流很小的  电调 18a 够了  牌子嘛随便啦

楼主:
看过翱翔的那个小铃铛,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翼龙的,看着就够结实,自己做飘飘怕飞不起来,也怕飘飘对接收什么的保护不好

网友:
建议你还是上手翼龙~~~不要飞什么KT~~~
    首先翼龙主翼是有翼型的,可是体验“飞翔”的感觉,KT机当然也可以作出翼型,不过对新手来说,有点难度,即便是做好了,稍不注意秒炸,自己几天的辛苦瞬间消失,信心也会随之消失。如果是没有翼型的KT,飞行感觉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其次,翼龙相对来说是比较耐炸,主翼一般很难炸坏,就算尾翼全部炸掉,自己都能在半个小时内重新做一个(老手可能只要几分钟)。虽然KT便宜,但是一旦稍微利害些的炸机,KT机保证完蛋;
    再其次,翼龙是后推浆,不仅能保护浆,而且能保护人,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和伤害,然而KT机很少能看见后推的设计;
    最后,翼龙改无刷有很多经典的配置,新手只要依葫芦画瓢就能上天,对新手来说,要尽量争取多的飞行机会,减少修机等的时间,这样上手才会快。
     我认为翼龙对新手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当然,赛斯纳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玩模型最贵的是信心,信心比什么都重要。KT炸了,可能一个模友就此完了,买成品机炸了还好,毕竟浪费的只是别人的劳动(商家也希望常被浪费 ),推荐翼龙绝对没错的。

网友:
看看偶的KT板机投入总计(一共不到500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7879&extra=&page=2

在第21楼

网友D:
坚决支持上四通翼龙,不但耐摔,还能变机型,发展空间很大,可从后推改前拉,从高单翼改上单翼,再从上单翼改下单翼,都飞好了也快出徒了,怎么样?动心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坚决支持上四通翼龙,不但耐摔,还能变机型,发展空间很大,可从后推改前拉,从高单翼改上单翼,再从上单翼改下单翼,都飞好了也快出徒了,怎么样?动心了吗?

当然动心了啊,LAMA的0404可以飞来固定翼吗?距离够吗?配什么接收?

网友:
经验告诉我 第一回干某些事时往往不能答到自己心里的理想效果的…

网友E:
天地飞6A

网友F:
LAMA的0404可以飞来固定翼,
控电满的话距离应该够
接收用ESKY四通PPM的就行
我和你一样都是那什么族,我飞LAMA和KT330用了700左右,我建议不飞KT,飞飘飘吧。
别怕动手,快乐在于DIY。

网友G:
准备 飞行的场地够大的话就上翼龙 如果 场地小的话就上飘飘机 经验所谈: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买一套设备以后全部飞机上都可以拆了换用,绝对不要有啊!哎,一入模门深似海,敢问何时能回头,呵呵!买你现在最需要的,不要考虑以后的互换问题,发射机除外!

网友H:
谢谢LS经验之谈

网友I:
一个小问题谈谈看法:
如果在 2208 KV1200 还是 KV1500 间需要选择.
建议还是选 KV1200 的.
因为上 7060 之类的桨, KV1200 足够了,只是有点儿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而已, 效率不是很高, 但是不影响飞行的.(假定你是用7寸桨飞翼龙, 如果是其它机型, 就不保了.)
假如你希望以后把电机从翼龙上拆下来上大桨, 那么此时 KV1200 的还可以继续使用.(假如而已喔.)

网友H:
布丁说的极是

网友J:
想用一个马达包打天下的想法是不现实的。cadence ,根据我们的经验,
不出一年,你手里至少有3个马达。
---------------
2208 KV1200 还是 KV1500

网友K:
既然不打算扔,不建议用TDF6A,用二手4VF+西安孵化接收 或者单买一个全新的4VF也好,绝对经典。虽然我换了FF6S,但是4VF还是留着的,好用,经典。如果换了TDF6A,早就扔了。还有就是TDF6A接收不但晶体超级难配(微型的),还有就是极易受干扰,我朋友有几个就是用的这种接收,被干扰不是回把回了。

网友L:
4vf----ff9--------T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