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虾艇

楼主(2008-02-02):
国内买不到正版的虾艇,索性自己做了一个,刚刚完工请大家指正.
朋友做的艇壳,其余都是自己加工装配的,船底加强了碳纤维布,装配CMB45发动机换了全新活塞钢套.改日试航,争取过100KM.

[blue][此帖已于2008-2-2 22:39:06被修改过][/blue]

网友:
没有个舱盖啥的?万一进点水不就:“:”:“:”:“:

网友:
谐振管好像苗条了点,是自己配的吗?还有你的管子只有谐振管,没有消音部分,玩的时候恐怕要戴耳罩。不过另外有个好处:围观的人不会离你太近。

网友:
啊光你怎么在这里了啊 哈哈 知道我是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海淳啊

网友:
感觉船型很正点 期待视频

网友:
甚麽好像!

排氣管用了3.5c.c.的??排氣管的调教長度火頭点至管位最大点長度为260m/m.
還有H级的漿不能用3葉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排氣管的调教長度火頭点至管位最大点長度为260m/m.这句话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C:
騎師兄是較難理解的,因為他其實是電車男,據了解應該是由火頭開始量度;至排氣管的最大点(即排氣管的焊接位置)這兩點的距離為260亳米,正確點45引擎應該是230至300亳米,视符你須要扭力或是轉數了!

网友:
論点正確!

引用 网友C:
騎師兄是較難理解的,因為他其實是電車男,據了解應該是由火頭開始量度;至排氣管的最大点(即排氣管的焊接位置)這兩點的距離為260亳米,正確點45引擎應該是230至300亳米,视符你須要扭力或是轉數了!

调距越長[轉速]相應下降,但低速[扭力]增加,可配上大一点螺距的浆來跑.
但我補充一点,我建議你先用Octura的#1455漿及调试260m/m(烧碪25%-35%)是最容易滑起跑的數據
这是我世界比赛拍到的7.5H级艇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点解,看来我要换根CMB 的管子了,我的这根是OPS40的管子

网友:
啊啊!想起了!!

引用 楼主:
谢谢点解,看来我要换根CMB 的管子了,我的这根是OPS40的管子

这是我在1975年的FSR-V艇裏的OPS机器所配搭6.5c.c.的加速管:loveliness:,(怪不得像现在的3.5c.c.管子了)

网友:
1975年............?!?!?!?!?!?!?!你上在???

网友:
顶你一下,也不知你那艇转弯时候熄火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還未有視頻呢!  很心急要看哦!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艇转弯时候熄火?  有視頻看嗎? 有問題唔好收埋啊! 這才有機會練成正果呢!

网友:
視頻?是什麼來?是否呀嬌的?

网友:
呀嬌也沒有怕醜地失踪啊!

网友F:
前几天出意外了哦,哈哈,什么情况等他来说吧..................可惜了.............

楼主(2008-03-25):
视频来了
http://www.56.com/u70/v_MzE0NDc5MTU.html

网友G:
楼上这位C`K`Y兄~~讲得非常到位

网友G:
看了一下`~~一般般啦
顶多70~75左右速度
下步加强

网友H:
可以飞起来了吧~~哈

网友I:
1.请问一下船身防水是刷的什么呢?
2.虾艇右边的浮筒上都有水刀,请问这个水刀是起什么作用,为什么不左右对称都安呢?
3.虾艇的发动机或电机产生的反扭力是用什么来平衡掉的呢?
谢谢 请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J:
1、木船身防水先打上汽车腻子再喷上汽车油漆,就可防水。
2、加水刀是起稳定直线的作用。
3、虾艇发动机的反扭力是用靠加长右侧浮筒跟船身的距离来平衡掉的。

网友K:
水刀是转向的需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L:
转向的需要是水舵

网友K:
那你试试拆掉水刀,转个弯看看?哈哈

网友M:
都是高手!

网友N(2008-05-24):
什麽視頻? 看不見的東西!

网友:
感觉转速还是不够

网友O:
我都想有一台啊!用了几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