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靶机(多图)怎么玩?请教!

楼主(2008-02-02):
朋友的一架靶机,全新啊 ,刚从杂物间整理出来,很多灰尘。我一直在玩电动固定翼,菜鸟阶段,所以不懂油机,各位 出谋划策啊!
看图!

还有好多东西 上不了图了 比如5根浆、两副脚架、两副尾翼等等...
请教:
1、图中配件都有用吗?
2、控制系统好象是气动,能用吗?能改成别的吗?
3、发动机怎么样?从那控制油门啊?
4、能用我现有的TDF6A 遥控吗?应该注意些什么?
.............. 想问的太多了

网友A:
弄个别的 新的玩玩 这个要么处理 要么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别的 新的玩玩 这个要么处理 要么收藏。

 这个处理大概能换多少米呀?收藏太占地方

网友:
一兩千塊應該能賣吧~

网友:
这架飞机好久远了,不知道框架结构沾接部位是否已经老化.

网友:
1千元以下卖卖试一试。看能不能卖出去!

网友B:
放心  老化是不太可能的
1K  我觉得太便宜了
军队的靶机全是航空层板得构架的  还有那个发动机
带4KG得飞机飞起来那是轻松

想玩的话   把机身内的  做动筒 全部拆除 换成比例的遥控设备
那一套做动筒  就能又 1KG多

网友:
应该还有降落伞的 啊
我怎么没看到啊??

靶机的降落是靠降落伞的
原来在高炮连住了一个星期就是给他们改造靶机  实验
还淘来了不少坏的层板

网友:
难得!一只老母鸡!哈哈

网友C:
气动设备扔掉或收藏。发动机扔掉或收藏

降落伞扔掉或启用 划撬扔掉

换26汽油机试试没问题的 45更好。方向用3003  升降用3003*2 油门 3003

副翼没有。空机铲除附件约500元吧 前几年内蒙朋友出过 没蒙皮。

翼展2200 起飞 全重7KG  载油1L 续航30分 翼型 克拉克Y 64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落伞扔掉或启用 划撬扔掉

换26汽油机试试没问题的 45更好。方向用3003  升降用3003*2 油门 3003

副翼没有。空机铲除附件约500元吧 前几年内蒙朋友出过 没蒙皮。

翼展2200 起飞 全重7KG  载油1L 续航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  老化是不太可能的
1K  我觉得太便宜了
军队的靶机全是航空层板得构架的  还有那个发动机
带4KG得飞机飞起来那是轻松

想玩的话   把机身内的  做动筒 全部拆除 换成比例的遥控设备
那一套做动筒  ...

网友:
不错啊!!经过改造后应该是很好飞的非常的稳定!!!!

网友:
这么新,还是全套的,非常少见的
我还有个这2缸40cc的发动机做收藏哈

网友:
还是BJ6903!古董啊!用气动舵机的,可惜是单触发开关式。

网友:
非常不错,设备用来收藏,飞机改来飞,如果是我就这样!!!!!!!

网友:
靶机

这个靶机飞起来很没意思,初学又太大,老鸟飞着没劲,只能当个表演机,空投个东西玩,建议当个收藏品!

网友(2012-12-27):
就是我求图纸啊

网友:
这靶机性能非常好,极好操纵。抗风5级。飞行稳定。缺点是不能作复杂特技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