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雨刷电机和车窗升降电机,哪个更好一些???

楼主(2008-02-03):
坦克主动轮驱动,雨刷
电机
和车窗升降电机,哪个更好一些???

网友A:
雨刷的好点 车窗的不能长时间工作 容易发热

楼主:
雨刷的功率一版多大?坦克模型的话,可以带动多大重量前进,以模型的速度!!

网友A:
具体多大我忘了,他是涡轮蜗杆传动的 我以前做了个总重能有30斤吧,传动系统是雨刷电机上得,电机是我修的破汽油泵电机,如果用雨刮电机的话50斤应该没问题的,速度也还可以,跑高速是别想了,在室内玩还是很爽的,雨刮电机还带高低速,
如果想搞好电机的话最好去汽车报废场拆进口车上面的雨刮电机 那质量顶档,最好是小日本狗的,他的电机比较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