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们炸过这个吗?

楼主(2008-02-03):
炸鸡时把大桨炸坏了,换好后出去飞却飞不起来,大桨不随着电机转,发现大齿盘与主轴连接的螺丝被剪成三段了!

网友:
主轴与大齿盘的链接螺丝,炸断了可以保护主轴和中联,但主轴取出来的过程中要注意不要把单向轴承套给损伤了,一般都是大炸才会断,LZ是怎么炸的?

网友:
你换WING450V2配的12.9级的螺丝试一下,这个问题就可解决.

网友:
哦,我也试过炸得很弯,但还没有断过。

网友:
我眼看要炸的前一秒钟,第一反应就是收油~ 所以到目前为止大齿盘部分还没炸坏过,呵呵

网友:
LZ飞得时候要和JJ离开一段距离,JJ炸了是小事,伤到人就不一样了。
我也是一个人飞,一个人钻研。有问题就到论坛上提~

网友A:
慰问楼主。
断了的螺丝是怎么找回来的?功夫不浅哦。

网友B:
我也断过,不过是中联螺丝,现在每一个起落都要检查,小心为上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断过,不过是中联螺丝,现在每一个起落都要检查,小心为上那。

我有次中联的螺丝忘了上螺丝胶,结果.... 飞着飞着这颗螺丝就脱了出来,晕死!还好是在低空悬停,没什么大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慰问楼主。
断了的螺丝是怎么找回来的?功夫不浅哦。

螺丝断在里面想拿出来都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次中联的螺丝忘了上螺丝胶,结果.... 飞着飞着这颗螺丝就脱了出来,晕死!还好是在低空悬停,没什么大碍...

那就成了血滴子了,哈哈

网友:
哇~~还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螺丝还是炸断的好,不然会伤及主轴、大齿盘等

网友:
炸的经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