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们给我点信心吧 !

楼主(2008-02-03):
一个人玩直升机太累了!
炸坏了4付大桨、4付尾桨,5根横轴,直升机还没有一次能在空中停留超过10秒钟。模拟器练得好好的,可一上真机就不行了,今天满怀信心的继续飞又受伤了(被大桨扫到腿),没人指导一个人玩真是太累了!   信心快被炸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分调,3分玩,想玩好就要把机机调好,模拟器和真机是有区别的

谢谢你的意见 !

网友:
把JJ调好,最好有师傅带就更好了。飞的时候要距离JJ一段距离,不要离的太近。
直机是所有模型中最难入手的,一定要坚定你的信心~

网友:
找模友一起玩吧,模拟器过关的话,把JJ调好,一定行的.

网友:
我估计楼主是没调好,我个人感觉WING机调好了飞起来感觉和G3.5里没太大区别。我也经历过和楼主一样的过程。好好调吧,会越来越有信心的。

网友:
调机很重要

网友:
和我原来一样,应该是飞机没调好,原来那架炸得我都不想修了!

楼主:
新电池还没到货 ,这两次飞的是用1900MAh,10C的电池,重量轻,重心偏后,用了微调也不太好,一有风的影响,机机偏了就弄不回来了,然后炸机!痛苦啊!

网友:
肯定是搞错那里的调整了,得找个人教

网友B:
和俺一起飞的刚子进步挺快,没飞几次就会悬停了,调好了还是挺好飞的。要是太活,可以在副翼杆上加个铜锭。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9457&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俺一起飞的刚子进步挺快,没飞几次就会悬停了,调好了还是挺好飞的。要是太活,可以在副翼杆上加个铜锭。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9457&extra=page%3D1

到不是太活,模拟器上机机很灵敏,很小的舵量就有反应,上了真机发现小舵量没效果,加大舵量就过了,最后炸机!今天受伤就是因为大舵量怕炸鸡,小舵量没能及时改变机机的姿态而扫到自己!

网友C:
找俱乐部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俱乐部啊!!呵呵!

我在陕北,就我一个人,根本没有组织!

网友:
你现在需要“三心”牌的支持,——细心、耐心、信心!有了这三心,相信你总有一天会爽飞蓝天!

网友D:
也許LZ沒真正的玩好模擬器······

模擬器應該有難度調的吧??

建議把難度調大點來聯系,這樣對你會很有幫助的·······

看過新手玩模擬器,覺得里面的飛機很鈍··幾乎松手能自停好幾秒··這樣飛出來的穩定并不能代表自己飛得好好的··

在模擬器中不能善待自己啊········

加油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电池还没到货 ,这两次飞的是用1900MAh,10C的电池,重量轻,重心偏后,用了微调也不太好,一有风的影响,机机偏了就弄不回来了,然后炸机!痛苦啊!

飞450还是要2200mah,15C的电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許LZ沒真正的玩好模擬器······

模擬器應該有難度調的吧??

建議把難度調大點來聯系,這樣對你會很有幫助的·······

看過新手玩模擬器,覺得里面的飛機很鈍··幾乎松手能自停好幾秒·· ...

谢谢指教 !

网友:
多备几架换的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