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求助~ 麻烦大家帮个忙

楼主(2008-02-03):
我的 BC-6PRO 充电器 第4路 无电流输出了
但能 检查电路正常 能正常检查到电池电压
打开充电器一看 ~  第4路的 MOS4410场效应管烧了        更换MOS4410之后
还是无电流输出~
请教各位 这个是什么问题~~~:loveliness: 我现在应该检测哪些部分

就是绿色圈圈里面那个MOS管:loveliness:
这个是BC-6 PRO介绍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2095

网友A:
看下MOS管有没电压(4脚一起的),没有就查它与电源之间的电阻,多半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MOS管有没电压(4脚一起的),没有就查它与电源之间的电阻,多半是烧了.

谢谢同城大哥哈:loveliness: ~~~还有1个 2极管好象也烧了   我现在去检查一下

楼主:
那个电阻没烧 MOS电压也有啊  现在该怎么办?

网友:
沿4410的第4脚查,估计是前级放大管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