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驱电机自制电调的制作指导

楼主(2008-02-03):
绍的详细点让象我一样的菜鸟同志们也能自如的制作。
原作网址: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tra=page%3D1&page=3
首先说一下这种电调的适用范围
1.有三个霍尔元件(定子下面4个脚的小IC)
2.三相电线之外还有一个公共端(三条线焊在一起的地方,其实也可以把转子拿掉线引出来,有的电机把这线藏在转子下面了)

满足以上条件就可以往下看了
首先这里的霍尔元件电源是0.6V左右也就是二极管的两头,如果不知道
怎么接的话最好在http://www.alldatasheet.com/2Q!搜一下驱动IC的型
号,这样就能找到霍尔元件电源接线位置了
然后是VCC,原作是4.7V稳压二极管。也可以用5V三端稳压管代替
然后是三相电线的滤除杂波的电路最好扯一小块教练板另外做,然后
AB胶粘在电机座上。一头三相电线的公共端(也就是总电源)

提示1.PWM信号也可以直接接5V(最好别接总电源)
提示2.不接74HC08的话可能驱动电压不足无法开通功率管
提示3.电机原来的排线上是没有总电源线的,需要自己接一根线到公共端给电机供电
提示4.功率管价钱3元以下,其他元件0.8元以下。小电阻电容基本不要钱,线路板可以买教练板,接点铜丝就行了

安装调试
首先把电源和滤波电路接好,别接错了
然后把霍尔的电源接上,再然后随便接某霍尔的两个输出,把该路比较器的输出接到门电路上,再把门的输出接一电线(确定完毕后换成铜丝),把电线用手按在某相(VUW)电源上然后用手正反拧,如果不转就换一相,直到转了为止。后面两相电要把前面一相做好记号断开,照着这个方法接,有一点要注意必须保持3相是同方向转,如果反了就把该路的霍尔输出两根线反接。

使用说明
1.电机有几种,DVD的电机线可能比较粗。选内阻比较低的场效应管比

较好,线细的电机选耐压30V或以上的
功率管参数在这里找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9340&extra=page%3D1
2.使用极限
一种使用电压下开一分钟摸一次温度,尤其是轴,多试几次就知道使用极限了,别让电机太烫了

总结:光驱电机上了15V之后还是满牛比的

楼主:
旧光驱才10元一个,里面有主电机还有两个有刷和两个减速组马达坐
运气好的话DVD刻录里面能拆到200MW的激光头做个激光手电,一定小心保护眼睛(3米内3秒点燃蜡烛,10秒点衣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话DVD刻录里面能拆到200MW的激光头做个激光手电,一定小心保护眼睛(3米内3秒点燃蜡烛,10秒点衣服)那不是可以用来做激光切割机吗?用来裁KT板应该不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