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分度盘

楼主(2008-02-03):
我用的是废卷尺,截取360毫米长一段,车一个铁圈外经114.5毫米,内径根据夹盘外经而定。如图所示

在有机玻璃罩内画一个红箭头作为指针。

网友:
省了做刻度的麻烦!用什么来粘贴?

网友A:
用胶粘.回答完毕
实际上主轴12分度可锁紧,已经满足绝大多数的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胶粘.回答完毕
实际上主轴12分度可锁紧,已经满足绝大多数的需要。

卷尺是钢片的,用什么胶粘?谢谢

网友B:
你就是为了就合卷尺的刻度,而车了个合适周长的外接盘?省了做刻度的麻烦,可我觉得比我用软件根据现有卡盘的周长画个刻度再打印出来贴上麻烦啊?还有别的功用?另外你把刻度指示弄到卡盘罩上很不方便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645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是为了就合卷尺的刻度,而车了个合适周长的外接盘?省了做刻度的麻烦,可我觉得比我用软件根据现有卡盘的周长画个刻度再打印出来贴上麻烦啊?还有别的功用?

楼主的外接盘可以扩展功能做一个类似摩托车的碟刹装置,任何角度都可刹车紧锁。

网友:
我没看出这种功用,不用碟刹还可以用鼓刹的,直接用个螺杆顶住卡盘外缘也能锁紧

网友:
发现搂住的导轨还穿着防护衣呢,不错!

网友:
想参考这个做一个分度车床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是为了就合卷尺的刻度,而车了个合适周长的外接盘?省了做刻度的麻烦,可我觉得比我用软件根据现有卡盘的周长画个刻度再打印出来贴上麻烦啊?还有别的功用?另外你把刻度指示弄到卡盘罩上很不方便吧
http: ...

我也很想采用你打印贴纸方法,简单易做,但可能会遇到以下两个问题:
1.当你按预算好的尺寸打印好纸条后,涂上胶水,纸条会变长,而且各段不会很均匀,至于总共增长了多少,也不好把握.
2.一般的胶水粘到卡盘上会引起卡盘生锈.
3.纸条遇油污容易变软脱落.

网友:
看你的床可以铣我想用丝锥在圆周上滚出刻度,就像用丝锥做蜗轮。参考万能角度尺,用游标提高精度。

网友:
1、我不用胶水,我用双面胶
2、如果你根据尺寸裁好的长度正好绕一圈后对位就不会有多少拉伸
3、我们采用这么简陋的方式分度,还在乎你啊一点点局部拉伸的影响?
4、纸条外用透明胶带保护或浸蜡后就不怕油了

楼主:
我是先把尺用皮套勒紧,尺寸、位置准确后,用快干胶滴进间隙内即可。(做时铁圈外经大一点点,后来把尺后面的漆清理净,尺的两头正好对上)。没做完呢,今天着急铣齿轮,分整度数没问题,准备作下图结构。

网友:
这个贴对有床没打印机或还没掌握CA滴做刻度的,对一般分度使用有参考意义

网友B:
那个铁圈用这个车床能加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铁圈用这个车床能加工吗?

应该是可以的,如果有反爪的话。

网友B:
那里面的圈怎么车?

楼主:
圈是找朋友加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里面的圈怎么车?

其实自己的小床也可以车的,先在铁板中心打个孔,装个粗螺丝,首先夹在螺丝上,车外圆。

车好外圆之后,用反爪,夹住外圆 车内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自己的小床也可以车的,先在铁板中心打个孔,装个粗螺丝,首先夹在螺丝上,车外圆。

车好外圆之后,用反爪,夹住外圆 车内圈

80卡盘反爪也卡不了

网友:
很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80卡盘反爪也卡不了

呵呵~~我的是100的

网友B:
我通常不是这样的,一般是通过垫块用尾顶尖把要加工的板顶死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通常不是这样的,一般是通过垫块用尾顶尖把要加工的板顶死车

这种方式我是从你的帖子上才学到的 ,可只敢用在软材料上,车铁这样的话,很危险。

网友:
请教两个很菜的问题:1、用滚刀在不同直径的园棒上滚花,如何保证滚过一圈后花纹正好与开始的花纹连接上。2、镗孔与车内孔的区别。

楼主:
问的好,我也想知道。

网友E:
滚刀每一个刻度有0.6-1毫米的花纹在圆周上,PI*D=0.6-1 直径变化不大就可以重合,况且花纹是有深度的。

网友:
问:車床上画这个刻度干什么用的?

网友:
答:不转的时候当分度盘用

楼主:
只要你亲手在干活的时候你就会遇到许多预想不到的问题(因为是业余爱好,缺这少那又没米),什么小改革、小发明都是为了很好有效地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亲手去干你就会体会到,并能体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乐趣。。。。。。

楼主:
当看到版主给加个“精”的时候有一种成就感。

网友:
各村都有个村的高招

网友:
楼主的方法优点有三:一是增加周长刻度放大读数更准确;二是经久耐用;三是可拓展一些其它功能。用打印纸临时应付一下尚可,时间长了油污、空气湿度对精度有较大影响那是肯定的。

网友:
办法很好,床也不错,铣头是用吊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滚刀每一个刻度有0.6-1毫米的花纹在圆周上,PI*D=0.6-1 直径变化不大就可以重合,况且花纹是有深度的。

不好意思,还是没理解。能讲的详细点吗。

楼主:
铣齿轮

今天铣两个齿轮模数0.5的12齿,已经用上,很满意。

楼主:
铣头是用的吊磨+小刀架

网友:
不错的方法!佩服!学习了
有空我也弄弄

网友(2008-10-24):
这个方法非常实用,有空我也弄一个

网友F(2012-07-25):
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