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KY013的2个问题:

楼主(2008-02-04):
1。
EK2-0704
陀螺仪
上的开关,应该是在N。。还是R。。上,好象在什么位置都没有区别。
2。
EK2-0406A六通道发射器,在用手或者其他东西接触左面手柄的时候,负责前后的
舵机
会抖动。

网友A:
陀螺仪上的开关是,动作方向的反向开关, 位置不对,尾巴不老实.没用过这个陀螺,不知道哪边是正常模式,按常规就是NOR,
遥控器是干扰问题,或者电位器接触不良

楼主:
电位器接触不良
有什么办法

网友B:
ppm有时会乱动

楼主:
不敢清洗电位器
不是正常的情况

网友A:
多摇几下,不好使的方向,越多越好,摩擦摩擦会改善

网友C:
陀螺仪上的开关是动作方向的反向开关。遥控打左舵,尾推往右是正常

网友C:
拆开控,电位器中脚上喷些wd-40,让它渗透进去

楼主:
第2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卸开了,无法下手
wd-40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