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适合室内玩的小电直

楼主(2008-02-04):
长度不超过30,
三通道以上,
价格300以内吧

现在看过的有

小蚊子,外形有点怪
小号手,有点大

还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在线等

网友:
抬头~~~~~~~~~~~~~~看到没?篮箭超微共轴电动直升机............................

网友:
火狐..或华XX的4#3机.蓝箭.微型共轴都是很小的直升机.

楼主:
太贵,想找个便宜点的,300以内,不要求3d,只做航线

网友:
ESKY LAMA好了

楼主:
这个室内飞有点大吧,比如客厅和卧室之间做航线

网友:
ESKY LAMA 除了价格稍超了10%,其它都可以.
这个室内飞有点大吧,比如客厅和卧室之间做航线. 干这个也是可以的.

网友:
全新的 小蚊子  价格 97

能到手就飞  连遥控器 带飞机 的 在 300以内的新 飞机 也没几个了!

要的话可以留短信 或看我以前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6995

楼主:
esky lama 这个飞机 v3 v4 除了外壳还有什么区别吗?哪个性能好点?

网友:
室内还要玩小的。lama不建议你买.我就是lama v4,感觉大了点.最主要是碰一下就完蛋。
篮箭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A:
篮箭不稳,乱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篮箭不稳,乱飞

那就华科尔4#3

楼主:
esky lama 3 ,4 什么区别

网友B:
还是               lama            吧  虽然价格不在300以内 但是作为室内飞应该是非常出色的

并且故障少        应该300以内买的是玩具而不是模型把

网友:
只能买玩具级的

网友:
我在3X3的地方飞LAMA,飞的蛮好的。
技术不行,飞什么都会炸的。

网友:
LAMA没有小蚊子耐摔.不过它是真正的模型电直,小蚊子那是玩具,可操作性太差.
最便宜的入门航模电直就是lama系列拉.
如果要求少于300的,模型,有啊``````2手吧``````
如果你只要玩具电直,70块就可以买到了.不过,只是玩具而已`````不带数码比例舵机```没有锁尾陀螺`````````呵呵.都是电直,不过飞起来差别很大,档次是不同的.
个人感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               lama            吧  虽然价格不在300以内 但是作为室内飞应该是非常出色的

并且故障少        应该300以内买的是玩具而不是模型把

严重赞同

网友:
火狐 100 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