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 A齿轮有沿轴向1mm的跳动,正常么?

楼主(2008-02-04):
可能是摔过吧,我发现A齿轮比B齿轮‘龙’的利害
lama v3 A齿轮有沿轴向1mm的跳动,正常么?
我现在想换A齿轮,或者自己校正A轴?
高手给点建议吧

网友:
主轴歪了?看看主轴,歪了就换吧

网友A:
也不一定是轴歪了,齿盘受外力影响,不平整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一般不会有什么影响的,除非是变形特别厉害

楼主:
谢谢两位
我的机体有自旋的现象,而且不同油门的情况下自旋的程度也不一样,我决定再检查一下主轴,如果弯曲了还是想办法校正或者更换。
现在看上去,更像是齿轮歪了,而不是主轴

网友B:
我的也有这样的情况

楼主:
经过今天的检查,A轴和大齿轮都有跳动的问题,
其中A轴自身的跳动很轻,但是由于A轴太长,跳动在A桨处被放大,造成整机震动很大,相比而言B轴就非常好,单独开B桨转速到很快,机体都几乎没有震动,单独开A桨低速是整机就开始晃,当转速达到特定值时还与机体共振,还有一个特定值,与大齿轮共振,转速再快些震动减轻,但是还是看的见整机的颤抖,让我十分不放心
我决定更换这两个部件以及A桨,之后再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