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BEC的电调,接收机电源解决方案

楼主(2008-02-04):
我买了个120A的电调,不带BEC的,动力是5节加拿大锂电,装UBEC时发现干扰很大,于是放弃用UBEC改用4节氢电独立给接收机供电,又发现整机重了,飞行时间小了1分钟以上,昨天把一组5节加拿大锂电中的两节8。4V串了个7805稳压管再给接收供电,小油门时一切正常,大油门时就失控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菜鸟来回答一下:
UBEC是采用开关模式的,所以输出有皱波,所以干扰了接收机,可以加滤波电容和稳压二极管来解决问题.
7805是线性稳压,所以不会有干扰,但是效率低,发热大,大油门会失控是因为电压低了,大油门的时候把动力电的电压拉低了,而要使7805正常工作的话最少要有3V的差压,也就是5+3=8V,一旦低于这个电压就失去了稳压作用,导致电压不稳定,直接后果就是失控!
这是我这个菜鸟的回答,如有错误还请老鸟指正!谢谢!

网友B:
7805效率低,本身对电路干扰就很大

网友A:
LS理解错误哦!效率低是对的,但干扰绝对小于开关式的!

网友C:
2楼兄弟分析很正确,加10分.呵呵.

网友D:
2楼是对的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E:
用一节18650也可以带动接受和舵机。不过舵机的力量可能会减弱。

网友F:
可以接3节锂锰试试,大油门的干扰的问题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G:
买一个中特威/ZTW .外置式UBEC.你会感觉不到有干扰.这是我们俱乐部的使用感受!

楼主:
问题解决,接三个电池没有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