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汽油发电机问题(已完全正常,谢谢各位支招)

楼主(2008-02-04):
  由于近段时间天气影响,我这里经常停电,翻出经久不用的400W汽油发电机,发现启动正常,发电也正常,只是工作了10多分钟后就转速不稳,继而停机,约1分后重新启动,又可正常工作10多分钟,开始怀疑是供油问题,当即将停机时我关掉油箱开关后停机检查化油器,发现还积有正常的油量.应该不是供油的问题,没法子,对汽油机不大了解,那位高手给诊诊.

   对了,我的发电机是YANMAR   YGS550型  相机不在,裁用以前不经意拍到的。呵。

网友(2008-03-18):
卖了没有?

网友:
拆开看看控制盒的内部构造啊

网友:
侧面图,当时见这么小的发电机组只是买了好玩,标500瓦不知根据何在,我还有一台原装铃木发电机要比这台大一倍是750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拍多几张像片吗?汽油机是多少cc的

今天好不容易把它翻了出来,汽油机顶多20~30ml,上面没有标多少。原来有半壶油,未及时倒空,现在底部有些像酱油沉淀物,明天加油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个可连续输出600w的蓄电池还是...轻便的设备?

说来也是,普通的蓄电池要能输出600W重量也得在10--15公斤以上,这东西也不可能装上我们的数十C模型锂电,想不透这么小的机组怎么能输出这么大的功率,更想不透它的大盒子武装些什么东东

网友B:
引用 楼主:
BDB的发电机组这么小,看不出它的发电机能直接发出600W的电来,难道说它是先发直流对小蓄电池充电,需要时再逆变,使得轻便的设备也能有较大的功率输出,这么说的话它必须牲牺供电的持续性。

加上个可连续输出600w的蓄电池还是...轻便的设备?

楼主:
BDB的发电机组这么小,看不出它的发电机能直接发出600W的电来,难道说它是先发直流对小蓄电池充电,需要时再逆变,使得轻便的设备也能有较大的功率输出,这么说的话它必须牲牺供电的持续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400不包邮,不到我买来的半价,该机几乎没有使用。

可以拍多几张像片吗?汽油机是多少cc的

网友:
大家日后买小电器,最好先看清楚厂家是正规厂还是作防,否则买回的只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整流

又是胸罩再放屁

这玩意我没怎么玩,不太懂,来这里问问,你看来比较喜欢放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玩意像我的一个逆变器,应该是整流的?挂在上面。

还要整流

又是胸罩再放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出电来还要逆变?

那玩意像我的一个逆变器,应该是整流的?挂在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出电来还要逆变?

脱裤子再放屁

楼主:
发出电来还要逆变?

网友:
早几年买的,当时没见过这么小的,原打算玩户外时用,只试了几次机,一次也没带去玩,商标的挂牌还是干干净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0不包邮,不到我买来的半价,该机几乎没有使用。

几乎没有使用就出故障了?

网友C:
400不包邮,不到我买来的半价,该机几乎没有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面图,这是以前拍的照片

多少大米出?

楼主(2008-02-05):
不知道这小东西还有哪么多机关,经检查,机油已降至最低警戒线,但加足机油后,问题仍没得到解决.

网友:
阻风门开了没?没开的话油气混合会很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就是气门顶杆的问题,调节气门间隙必须是热态状态下调节,如果是冷态下调节的话,热机后气门关闭不紧

3A是行家~~~
冷态调,用塞尺~,条整间隙压住塞尺约5N的压力,一般地说0。03``0。07~~~再试试~~~~~

网友:
还有个傻办法,发动机器,热到出故障,停机马上趁热调间隙为0,过程是先松开调节锣丝,放开被顶紧的气门干,再轻调间隙为0,锁紧锣冒,试机是OK了,LZ运气好~~~还不行检查气门有无漏气~那案子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A是行家~~~
冷态调,用塞尺~,条整间隙压住塞尺约5N的压力,一般地说0。03``0。07~~~再试试~~~~~

不是行家啊:loveliness: ,玩过 ,热态也有间隙啊,一般好像进气0.1mm,排气0.2mm,发动机型号不同间隙也有差别

网友:
化油器问题大,现在的汽油不好,里面含有胶质的物质,化油器上的自动风门(或是自动调节油门)的转轴卡死了,拆掉化油器清洗即可,我们有二台油机,都是这样问题.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故障很像油箱盖通气孔堵塞,敞开油箱盖再试一次机看看!

先简单后复杂.我觉得也可能是油箱气孔或油开关堵塞.

网友F:
同问.这东西卖不卖?搞来玩玩.

网友:
高压线圈或者电容器有热短路?

网友:
维修小汽油发电机是我的强项,以上多位师傅讲的很有道理,化油器与油箱开关因长时间不用容易出现胶粘现象.请重点检查.另外两冲机排气管容易积碳堵塞,(第二步就要检查排气系统.)

网友:
这么多高手支招还没有整好?

楼主:
  根据以上各位支的招,我先从容易的入手,检查以下几项:
1.手感温度不是很高,应该不是过热引起的。
2.机油指示虽已到了最低警戒线,但加足机油后,问题仍存在。
3.虽不懂得混合气浓度怎么调才合适,但调那个螺钉在什么位置效果都一样。
4.机器将要停时,我关掉油箱开关后,熄机,用螺丝刀拧松化油器底部的放油螺丝,杯内约有10多毫升的汽油   流出.应该不是油箱的通气孔阻塞或油管阻塞引起的。
5.发电机标称400W,我是带200W负荷试机的,况且它有个过载开关,过载后会自动跳闸的,不会是过载引    起的。
6.找不到温度保护开关和机油报警传感器,不知是本来就没有还是原来的主给撒了。
7.阻风门灵活自如。
8.这么冷的天气,启动很容易,拉启动线时手感压缩很好,估计不是气门间隙问题吧。
9.把排气管拆下,用口对其吹气,感觉空洞洞的畅通无阻。
前两天太忙,这事搁下两天,下一步准备调一下气门顶杆,但好像不能调节的,只能垫些薄片。也许是云浮老大说的高压线圈或者电容器有热短路,但不大好测试,也没得替换,实在不行的话要想办法试试这项。

网友:
冷天容易起动应该是混合比过浓,(油和空气的比例,即油多空气少),加浓电磁阀热车后不回位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由于近段时间天气影响,我这里经常停电,翻出经久不用的400W汽油发电机,发现启动正常,发电也正常,只是工作了10多分钟后就转速不稳,继而停机,约1分后重新启动,又可正常工作10多分钟,开始怀疑是供油问题,当即将 ...

如果是楼主所述每次都工作10来分钟就转速不稳停车,那么肯定是供油不畅的问题,重点检查油箱通气孔(经久不用积灰的可能性很大)以及供油管的通畅,楼主所用的停车放油的方式来判断供油的通畅是不准确的,这只能检查化油器里的存油,而不能判断化油器向气缸供油正常与否的依据,可采用“打点滴”的方式来判断。

网友:
楼主那来电了吗?这东西可以不用修了~~呵呵~~祝楼主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楼主所述每次都工作10来分钟就转速不稳停车,那么肯定是供油不畅的问题,重点检查油箱通气孔(经久不用积灰的可能性很大)以及供油管的通畅,楼主所用的停车放油的方式来判断供油的通畅是不准确的, ...

说得很有道理,特别提醒,油箱开关里有一根过滤芯,堵了流量也不够啊.(我们也有野蛮修理方法,就是把连接化油器的胶管拔出来往油箱倒吹气.短期效果就出来啦.早在25年前,广州刚改革开放,电力奇缺,经常拉电,广州市面大量使用这小发电机,当时只有两家会修理.我承担了市场75%以上的维修量.当年很多零部件是没法找的,我们只能用车床加工,如连杆.活塞环等.稳压板坏了,用UA723高精稳压集成电路去改......)

楼主:
现在电网供电正常了,但这东西还是要修好的,

刚才拆下化油器,它跟50C二冲程摩托车的化油器结构基本是一样的,发现它的喷嘴(这样称法不是是否正确)比化油器体高出约1.5mm,不知是还属正常,因为我拿来一个闲置的全新二冲程50C摩托车的化油器来对比,新的是和壳体持平的,也不知调这个高低有什么变化,待会调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问.这东西卖不卖?搞来玩玩.

  抱歉,这机子不打算卖的.关于这机子还可以讲段故事:

  我从小就喜欢玩电子制作,离不开电,可我偏生活中常缺电的地区,常被停电搞得坐立不安,小时候买不起汽油发电机和汽油,曾捣鼓电瓶、逆变器、太阳能、小水力、手摇发电……一切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 .到这年头虽极少缺电了,看到发电机还是心痒痒的,前两年在二手市场看到这机子,感到小得可爱,约二十几公斤,一只手可以轻易提走,成色还可以,也能启动发电试机,但不知内部不没有隐患,当时也不懂价,女老板要价600,也不接受砍价,看样子是女老板也不大懂价,低了不敢卖,可惜我实在太喜欢了,600拿下,后来经了解,国产新的也在1000以下 ,拿回家后发现只能工作一会就停机了,拆火花塞是湿的,换了新火花塞后也可以正常工作一会,但又要换新的 ,经修摩托车的师傅批点,拆下活塞气缸检查,发现气缸壁有一条条纵向刮痕,行内人说这机曾经"拉缸"(缺缺机油引起的异常磨损),可汽缸是跟曲轴箱一体的,不能换,也没件换,只好用车床车一个稍小于活塞的圆木头,垫上一层海绵后再贴上一层细沙纸,塞到汽缸中用手电钻的低速档带动磨汽缸,到刮痕差不多消失时,再放些机油作转动磨及纵向磨,通过这样的处理后一切正常 ,就这样用了两年(当然是偶尔停电才拿出来用几次),想不到经久不用会出现只能工作10多分钟就停机的现象.
  虽说现在极少缺电了,但还是要把它修好放在身边才有一种安全感,这可能是这小时候缺电引起的后遗症 .

网友:
这可能供油不畅。你检查输油管

网友:
我支点招汽油机三点:一,电。二,油 三,压缩
     要有高压 要正时 检查方法:用一个牙刷把上固定两个电极 两个电极间5--8mm 把这个玩意串接在高压线和火花塞之间,拉着机器看跳火情况就知道高压是否正常
     关于正时要看你的机器是不是白金分火 白金间隙太小就会出现热机就死,冷下来就着,一般调到一个银币大小,要是电子分火就检查电子元件是不是受热
      油路问题主要检查是是化油器油面高低,量孔大小,供油正常与否,十来分钟死机多数和油路不畅有关,如果油路不畅会死机后,等会油流满到正常油面就又可以拉着,等到凉机再拉着那可能是电路或气门问题
      但是气门问题你拉着前和死机后可以用手按住火花塞孔感受一下压缩就知道的
欢迎讨论

楼主:
  将上面说的"喷口"调节至化油器内腔体相平后,装上试机1小时没有停机,但约每隔5--10分钟左右会"咳嗽"(速度不稳)几秒钟,但很快又恢复正常.基本可以使用了.这么说应该是混合气过浓引起的.谢谢各位.
  另外还不些问题请教一下:
  我在曲轴箱最底部发现有个像17罗帽的东西,有两根引线,可能是机油报警传感器吧,那两根线丢在一边,没有接到任何地方,可能是以前的主给撒了这功能,应该没事吧?

  这是化油器,上面线头指示的罗钉应该是调混合气浓度的吧,旋紧加浓还是旋松加浓?

  这是什么器件,没有任何标识,干什么用的?只见它固定在底板上,没有接线,难道也是可有可无的?

  这上面有个12伏插口,它是给电瓶充电还是兼电启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上面说的"喷口"调节至化油器内腔体相平后,装上试机1小时没有停机,但约每隔5--10分钟左右会"咳嗽"(速度不稳)几秒钟,但很快又恢复正常.基本可以使用了.这么说应该是混合气过浓引起的.谢谢各位.
  ...

我还是认为你的判断是错的,如果是混合气过浓导致的停车,在火花塞上会有明显的积炭产生,这样的话如果不进行清理,是会导致无法再次启动的,而你能重复启动就不会是这个原因。而且现在仍然5--10分钟会"咳嗽"(速度不稳)几秒钟,说明故障仍未排除,这个故障的根本原因还是供油不畅逐步产生的混合气过稀甚至断油。
所说的“喷口“调低了就能工作了,一般这种喷口只是汽油被吸出并不被雾化的出口,它的高低是不影响浓度的,没有见过实物,故只能推断可能是间接改变的与油针的间隙,使供油加大了,提高了混合气的浓度,也就间接保障了最低浓度而只表现为咳嗽不是停车。
混合器螺钉一般都是旋入减淡旋出加浓。
普通发电机应该没有启动电机,接口是输出用的。
希望楼主能早点解决故障安心使用。

网友:
个人感觉是油路问题。
lz说化油器螺丝放出来汽油有10ML,这个判断是不准的。按照50CC摩托发动机的化油器油量判定那是少了。。

本人认为是油路不畅。主要是供油。管路供油只够维持10分钟左右。消耗的汽油比供的多。10分钟后正好把化油器内和供的汽油消耗掉。所以导致熄火。

建议清洗化油器和化油器管路。还有空气进气部分。应该是小问题。

拆解发动机是比较复杂的。尤其是四冲的配气机构比较复杂,安装不当会导致进排气门损坏。严重的坏了活塞和曲轴等就不合算乐。发动机能正常启动,运转,就不会有问题的乐。

楼主:
我试过,当它"咳嗽"时马上关掉油箱开关,它还能稳定工作约3-4分钟,是不是说明化油器内不缺气油?供油没问题?拆过化油器检查,没有发现脏污和堵塞,这种化油器没有油针,它有一个类似封门的活门,调节气缸的进气量来控制油门大小的,以前好像摩托车修理的书上说过化油器的量孔(应该是我图中标示的"喷嘴"吧)用久了会扩大,会引起供油异常,我总觉得不可思议,只因为是汽油的经过,会把铜做的孔磨损?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也挺简单,在量孔的内侧镶上一根适当的天线杆应该可以解决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当它"咳嗽"时马上关掉油箱开关,它还能稳定工作约3-4分钟,是不是说明化油器内不缺气油?供油没问题?拆过化油器检查,没有发现脏污和堵塞,这种化油器没有油针,它有一个类似封门的活门,调节气缸的进气量来控 ...

调节浮子,将油平面调低也可降低油气比

网友:
是否空气滤网不畅?

楼主:
空气滤网只不过是一块薄海绵,应该说不是原装的,取下效果也一样.

网友H:
你把喷嘴压低,我的感觉你的机运行会富油,你试一下用口径大小不同的铜丝插进喷嘴(减小油量,铜丝两头要打钩,不能让吃进缸里.)看看有没有改进.

网友:
忽然想到你这个故障可能是化油器针阀问题 针阀磨损慢性漏油 这样你着车后开始油面正常,过一会油面因为针阀漏 慢慢的油面升高就淹死机器了,这之前你关油门反而会多着一会的,呵呵想想也不对,那你怎么着车的呢?嘿,楼主告诉一下,你死机了以后什么情况下又可以拉着的。对了顺便说一下,改量孔的位置肯定不对,只能调整油面来调油的大小
      还有旁边的那个螺钉应该是怠速量孔的调整螺钉 如果你调整没有反映应该是工作在调整范围之外了,你可以试着把螺钉全部拧掉(这时最贫油)看转速是不是提高,再不行就把螺钉全拧死(这时最富油),这样可以知道你的机器到底是油气比太浓还是太稀,太浓就调整浮子把油面降低,太稀就升高。还有发电机的风门是自动调的,你可以手动来检查混合气的浓度,关上风门机器顺了就是油稀了,反之打开风门机器顺了就是油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把喷嘴压低,我的感觉你的机运行会富油,你试一下用口径大小不同的铜丝插进喷嘴(减小油量,铜丝两头要打钩,不能让吃进缸里.)看看有没有改进.

刚才抽空按老支青支的招,已经为它止了咳,即在量孔中加一铜丝,使得量孔约缩小了三分之一,再试机,一切正常 ,非常稳定,看来真不能小看量孔问题,谢谢老支青,谢谢各位支招,在51大家庭中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I:
   老知青真厉害。

网友:
群策群力,共同探讨,共同提高,非常好的论坛氛围!

网友B:
油孔大了,油面过高,进气阻塞等都会使混合比过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孔大了,油面过高,进气阻塞等都会使混合比过浓的

我也曾试图把油面调低,即把浮子往下调,可能是由于下斜的浮子的压力不足,停机后偶尔会出现化油器溢油现象,很危险,只好重新把浮子调至水平时刚好堵住进油口的状态.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老知青真厉害。

老知青不很厉害,你过奖了.只不过干了一辈子的维修,对付不同的故障用不同的套路处理,正规修理是不允许插铜丝的,但这歪办法的确能把故障的点找出来.(这个办法大家不要学,学坏了老支青担不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知青不很厉害,你过奖了.只不过干了一辈子的维修,对付不同的故障用不同的套路处理,正规修理是不允许插铜丝的,但这歪办法的确能把故障的点找出来.(这个办法大家不要学,学坏了老支青担不起哦)

XXX说过: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网友J:
老支青为人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支青为人厚道....

下次有故障老支青帮你插铜丝

网友:
我也有台微型汽油机发电机,标称600瓦,汽油机和电机都工作正常,逆变器上指示也是亮的,但插座却无电输出,不知问题出在哪,该机可出

网友C:
正面图,这是以前拍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