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325为什么没有熄火降落组?

楼主(2008-02-04):
看了群里有尝鲜的sjm325真机,发现设计确实可圈可点,做工也不错。
拿在手里研究了一下,发现设计精良的机机竟然没有熄火降落组。让我拥有此机的心情烟消云散
什么时候出带熄火降落组的325我就搞台来玩玩。

网友:
有吧?SJM大大出来咯~

网友:
SJM  400 pro  SJM325   都无这功能..只有SJM500才有..

网友:
我倒没发现,我的400V1  500V1好像都有。

网友:
说实话,450的机子实在没什么必要熄火降落!

楼主:
市面上所有450都有,更大级别的电机油机就更不用说了。在紧急状态下450级也需要这个功能。

网友:
V1有的~!但是小鸡用处不大~!

楼主:
450 级别的机性能上可不是小机,飞高级动作熄火降落组必不可少。

网友:
不过听有的朋友说400 pro有人也熄火降落过。。只是机身会慢慢旋转。。因为尾翼不是连动的。。。

网友:
因为325的主轴上多了两组推力轴承,让主旋翼的自转阻力降到最低,同时也让主旋翼自转的惯性提升了不少!!!!   主旋翼自旋效率如此优的状况下,自然就会想把HOLD给切下去啰!!!   所以期待SJM能于年后推出个熄火降落改装组件........!!!!

网友:
325在不改机身结构前提下增加熄火降落的可能性不大。

SJM的观点好像是450级别熄火降落意义不大。
一般来说一两米高熄火降落也没什么意思,我第一次见识熄火降落是90级二十多米熄火对头降落,就降在我面前四五米远,那种感觉才叫爽,450是很难做到的。

还有仔细看看置顶的400pro飞行视频,就有熄火降落的动作,感觉好像是利用快速俯冲的惯性利用速度来保持熄火后的方向,感觉动作也不比有熄火降落功能的机子差,不过要练出来也不容易。

SJM500V2的工艺和325一样精良,块头大很多,价钱也贵不了多少,要享受熄火降落的话不妨搞架500V2。 500V1我曾经十多米高被动熄火,降落过程的操控性还是很强。

楼主:
目前来说500的费用不如飞50机,电直还是玩玩450好,期待325也能上熄火降落组。

网友:
手上若有多颗3S1P的电池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弄一架500V1来玩喔!!!
若搭配SJM25C的电池使用的话,动力输出可是比50油直"暴"上许多.....!!!

网友:
我周边的450玩家一般都有十块八块电池,已经可以爽玩500了,并不需要增加多少费用,SJM500的电池和450是通用的

楼主:
楼上各位我说的炸机成本,不算这个飞90机都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