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500上用外置接收电源,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08-02-04):
看到朋友的600上有专用的接收电池,7.5V,用一个降压器降压后连到接收机,为接收机和舵机供电,想给500也装上,试了下空间,完全放得下,而且增加的重量对500来说也不算多,100多克。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增加飞行时间,因为目前主要还在练习悬停和飞小航线的阶段,时间太短不过瘾,买电池又花太多米(现在手头只有一组3S*2,又订了另外两组,感觉应该还不够),所以想尽量增加飞行时间,哪怕增加2分钟也是值得的。主要问题是增加的那额外重量会不会把舵机省下的电给耗掉,如果是这样,就没有意义了,我就不打算改。如果有改过的兄弟,请给个参考,谢谢

网友:
这样不会省多少电的
用更大容量的电池才是解决方法
当然,Alan推荐外置BEC是为了使动力更稳定

网友(2008-03-10):
哦,原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