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F2(自由飞、线操纵)模型技术讨论区
线控模型飞机(F2B、P2B类)编程器即将定稿!

楼主(2008-02-05):
线控项目可以用的控制系统
:
用于各类级别的电动\油动线操纵特技飞机项目的动力和时间控制,精准控制模型飞机的动力大小和时间长短。
设定板显示:
设定板上的显示表示:第8段是100%的动力10秒钟后第9段停车。当然这样的控制段内部有30多段可以选择,每段都能选动力和时间的大小,可以满足启动\起飞\动作\降落等各段的要求。
启动板:
这个上面有3个关键元件,启动/工作指示,和控制板分开的,有标准的3线连接,可以安装在任何你想安装的位置。
控制板:
设定板上的程序就是传给他,他来和启动板一起完成飞行时的动力大小和时间的控制。
另一个控制系统
:空战项目可以用的遥控系统:
遥控启动板的样子:
,这个是配合遥控用的启动板,少了两个灯!完成的功能也不一样了。
遥控控制板:
配合一个通用的
遥控器
,用4个按键来控制停车/加速/减速/全速。加减速和全速可以根据飞机的情况设定大小!加速/减速长按的话可以在瞬间到全动力或减速到灭车!参数靠设定板完成设定。
装在飞机上的只有启动板和控制板,很小很轻,飞油动就在控制板上加个
舵机
拉油门。飞电动就连在电调上。
有什么意见,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决非广告,呵呵,除满足自己队里用外,多做了几个,需要的可以跟贴!

网友A:
"配合一个通用的遥控器,用4个按键来控制停车/加速/减速/全速。" 这不符合比赛规则。

网友B:
真不明白,这个控制器在线操纵上有什么用?换句话说,线操纵用得上它吗?

楼主:
晕!主要是为了电动的F2设计的!
空战上我用遥控控制动力,一个通用的遥控器,用4个按键来控制停车/加速/减速/全速。
特技上是编好程序后,控制板按要求来自动控制动力的大小和时间长短!符合比赛规定的!
老外不是都在用电动的飞2B吗???不用这个控制器怎么让电机工作??

网友A:
编好程序后,控制板按要求来自动控制动力的大小和时间长短,这是符合比赛规则的。
可是使用遥控器呢?线操纵空战用遥控控制动力,用4个按键来控制停车/加速/减速/全速,这也符合比赛规则吗?
晕!国际航联什么时候改的规则允许线操纵用遥控器了,请楼主说明一下,好让我们学习学习。

楼主:
俞老师好!我说的是青少年的空战项目。
已经有很多年咱们国家的青少年空战是电动的了,也有队在这几年用遥控来控制电动机了!谢谢关注!
世界比赛的F2B特技项目已经有用电动的了,应该是个趋势吧!谢谢!

网友A:
用电动的,应该是个趋势。但用遥控来控制电动机这是违反线操纵竞赛规则的。

楼主:
青少年空战项目已经有2年用遥控控制电机的历史了!
谢谢关注!
去年还有控制电机转速的出现,怎么没有人说啊!上海青少年队的也没说啊!裁判也没说啊!

网友C:
规则是死的,应该多变才行,2B的规则一直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