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值与什么因素有关

楼主(2008-02-05):
外转
电机
,定子9槽,14片磁铁,如何绕线可得到不同KV值的电机

网友A:
与绕线的匝数和漆包线的直径有关

网友B:
与定子的硅钢片数.,线圈的框数.漆包线的直径.还有电压和电流.
同样的电机,电压电流越高,转速和扭力越大,但必须考虑电机的耐压和耐流值.
还有磁钢的磁通量.

网友C:
祝大家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