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飞过浙江慈溪出的Q-50油直

楼主(2008-02-05):
有没人飞过浙江慈溪出的Q-50油直 在淘宝上看了 碳纤金属的50级大油直 空机才不到800 外型也很漂亮
就是不知道精度 性能 准备购买 飞过或知道或见过的朋友 建议下

网友A:
收藏了此机,祥情不明。
想用它来改汽油动力

楼主:
没飞起来过吗?

网友B:
在哪啊?给图片看一下

网友C:
敢飞吗?电子设备钱不少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该机空不到800,可是这个价格没有头罩,大桨,排气管,还要卖的

楼主:
CS 53 发动机+排气管 450元

楼主:
自己在淘宝上搜索一下 Q-50 就找到了

网友F:
圖也沒有,怎么評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个也能用汽油机,装不下吧????

网友H:
此机在国外有人改汽油机了

网友I:
好心帮LZ上图

网友J:
问过了,700多是塑料旋翼头的,金属的可不是这个价!淘宝网上的货不对版!卖700多,为什么不贴700多的图!骗子

楼主:
我已经买了 除大浆夹 尾浆夹 塑料 其他都是玻纤 金属 和600N 一样的 但结构不同

网友K:
机是便宜!!主要是配件问题~~配件供应、价格如可?

网友I:
设计上都是错误
油桶的位置离CG太远了。
飞JJ时油桶的重量会减少

网友L:
回复 网友M:
好像vibe90油箱也在前面?

网友N(2008-04-02):
这个有人在飞吗?

网友O:
这机我在飞,总的还可以.
十字盘以上结构和尾浆部分十分不错大家同现在比较LB的3D机对比一下,球头扣建议换掉,十字盘轴承和主轴轴承单向轴承必须换掉原来的太差,不换震动太大我第一次飞接受机晶体震坏失控炸机,十字盘轴承和主轴轴承换掉后效果就比较理想了,这机加工精度和材料没问题,就是球头扣和轴承品质太次,希望厂家用好点的轴承,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网友:
是国货吗?顶一下

网友:
好像很便宜貨!!!!!!

网友:
和电直的688一样,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我飞过 垃圾

我先后买了两架  第一架  拿回来发现主轴是弯的  商家说是运输过程中造成的 我有买了他一根  回来发现还是弯的   通知商家 商家说不可能的 我说让他再看看
他看过之后 说这一批轴都是弯的  刚刚出厂的主轴都是弯的 这样造出来的飞机 能飞吗??  敢飞吗??  出口能不受阻吗??
起动的单向轴承 在我没有发动着机器的时候就坏掉了 经常打滑 有个朋友有想要 说放到家里面看 我就给他了
因为这个飞机还没有上过天 不知道到底性能怎么样  认为上面的问题都是个别的  所以我就有买了一架 这一架到时主轴没有弯 也可以启动  发动机还没有磨合好呢
就发现主轴上的单向轴承有问题 有时挂不上  有时突然挂上 挂上后又会卡死   这是单向轴承吗?? 更郁闷的是 低速时 发现声音不对 停机检查 靠 离合器甩块掉了
还没有离地呢  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跟商家联系 又买了一个甩块  装上试车 大齿掉了2个
彻底没有信心了

ljj1245(20:19:28):
你好
传统相机虫(20:19:47):
有时因为单向轴承 大齿盘坏了
ljj1245(20:20:36):
呵呵.那你换轴承呀
传统相机虫(20:21:07):
你们是不是也要换一下轴承
ljj1245(20:21:25):
还没换
传统相机虫(20:21:45):
那你就这样卖吗
ljj1245(20:22:26):
/:084
传统相机虫(20:25:01):
是你的东西不好 造成的后果  是不是 应该召回呀
ljj1245(20:25:15):
这怎么可能
传统相机虫(20:25:33):
为什么不可能
ljj1245(20:25:54):
你明知不好,你上欠还要买?
传统相机虫(20:26:38):
你当时跟我说是进口轴承
ljj1245(20:27:02):
是进口的,美国客商带来的
传统相机虫(20:27:05):
除了问题 我找到了原因  你有说那个轴承是不好
ljj1245(20:27:36):
你想?
ljj1245(20:28:23):
你飞了这么长时间,现在才说不好
传统相机虫(20:28:56):
到现在 我在上天了2次
ljj1245(20:28:57):
你几天里面我可以退货,现在还能退吗?
传统相机虫(20:29:13):
我没有叫你退呀
ljj1245(20:29:16):
谁看见了
传统相机虫(20:29:25):

传统相机虫(20:31:02):
我现在只想请你给我换一个轴承和大齿盘
ljj1245(20:31:17):
不可能的
ljj1245(20:31:28):
没有这个事的
ljj1245(20:32:19):
我上次送了你几根轴你还不知足
传统相机虫(20:32:24):
那好吧    你不换 我也没有办法
ljj1245(20:32:41):
配件坏了就找我,我怎么做呀
传统相机虫(20:32:58):
你自己都说了那批轴都是弯的
ljj1245(20:33:12):
所以我给你了呀
传统相机虫(20:33:33):
那你现在说什么我不知足??
ljj1245(20:34:09):
那你配件坏了都要我送,有这种道理?
传统相机虫(20:34:42):
没有  上次的离合器没有教你送吧
传统相机虫(20:35:07):
之时你的东西到处都是毛病
传统相机虫(20:35:29):
而且毛病你们都知道的
ljj1245(20:40:54):
不知道的,好外试机都挺好的,我们已出了3批了
ljj1245(20:41:05):
我们自己不会试油机呀
传统相机虫(20:41:35):
好了 不换就算了
ljj1245(20:42:07):
那肯定不换的
传统相机虫(20:42:17):
不过我会把我的遭遇告诉模友的
ljj1245(20:42:25):
成本价卖你还差不多
ljj1245(20:42:33):
你这么说我也没办法
ljj1245(20:42:41):
随你吧
传统相机虫(20:42:54):
OK
图便宜的后果

网友:
我定了一台,有啦么恐怖吗,请指教。

楼主:
我已经卖掉了  反正便宜嘛  能用就将就用   反正也不是省心的飞机

网友:
厂都倒了,上海的合作伙伴也撤了, 要不能有当初的CS 688???

网友:
又一次无语!国货??!!看来X-5已经算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