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油机和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2-05):
21级发动机相当于多大的无刷电机,谢谢

网友:
这个,这个,我不太玩电机。
只知道三叶21的发动机最大拉力估计有1200克左右。

网友:
198R21 COBRA
Hp3,10
RPM40.800
Bore (mm)16,00
Stroke (mm)17,40
Ports7+buster system
Crankshaft & TypeØ 14 SG
Glow PlugStandard

网友:
Motor Specifications Astro 120 Motor
Stock numberP/N 8120
Winding5 Turns #13
Speed Constant275 rpm/volt
Torque Constant5 inch ounces/amp
Winding Resistance30 milliohms
No Load Current1 amp
Max Continuous Amps80 amps
Peak Amps 1 minute100 Amps
Typical Voltage Range30 to 50 volts
Typical Power Range2,000 to 4,000 watts
Typical Efficiency Range90 to 95%
Typical Speed Range6,000 to 10,000 Rpm
Stator24 slot 8 pole winding
Rotor8 pole Sm Cobalt
BearingsTwo Ball Bearings
Motor Diameter3.2 inches
Motor Length2 inches
Motor Weight32 oz.
Motor Shaft3/8 inch diameter
Prop Drive Screw1/4 inch diameter
Drive WasherFits APC E pro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