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三叶和GMS空模发动机

楼主(2008-02-05):
请教 三叶和GMS空模
发动机
究竟有什么差别,看上去GMS精细些,但三叶用的人多.二者性能和可靠性差别大吗.我现在用的三叶25很好用.只有一次空中息火 但安全降了,是点火头坏了.现想升级40-46级,请大侠们指点.这里先谢了!

网友A:
我朋友有20来架飞机,都用国产发动机,他说GMS好于3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継续

网友C:
GMS的机器重量相对三叶的重,排气管比较大。。。。。。

网友D:
想弄一台小松的,但不知道哪里去买,郁闷中........

网友E:
我使用了三台三叶发动机,发现连杆和曲轴之间容易出现松矿现象,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影响使用,我想知道是我的使用原因还是机器本身问题.

网友F:
我用过好几种牌子的发动机感觉都很好,我用的是25%的自配素油,发动机的寿命大大延长,三叶和GMS都可靠。

网友G:
三叶和GMS都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