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新手请教问题,航拍设备的技术标准

楼主(2008-02-05):
功率大的用处是传的远吗?还是与传输质量挂钩?
设备的清晰程度与镜头有关还是与手法组件有关?
主要就这两个问题,谁给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功率大的话,当然是为了增加传输的距离,对清晰度影响最大的是摄像头,这只是对实时观看而言,如果要录像的话,视频采集设备的质量也很重要.

网友:
视频采集设备用什么比较好呢?

楼主:
那么说设备的功率主要决定自己需要的距离,摄像头的像素越高图像越清晰,而且都会被传回来,不会受别的设备制约,对吧.视频采集这个不太明白,是指显示设备的清晰程度吗?具体的是指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说设备的功率主要决定自己需要的距离,摄像头的像素越高图像越清晰,而且都会被传回来,不会受别的设备制约,对吧.视频采集这个不太明白,是指显示设备的清晰程度吗?具体的是指什么

是说对清晰度影响最大的是摄像头,发射接收设备的质量对清晰度也有所影响,但就目前市上的产品来说,差别没有摄象头那么大.

因为摄像头输出的是模拟的视频信号,而电脑存贮的是数字信号,用电脑录制摄像头送来的视频信号时就要先经模拟/数字转换,这个过程就叫视频采集,大概是这样.

楼主:
哦,我慢慢学习,哈哈然后再上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