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白吃的问题哈 大货车晚上照着后轮的那个灯 叫什么灯啊????

楼主(2008-02-05):
问个很白吃的问题哈   大货车晚上照着后轮的那个灯  叫什么灯啊????

网友:
安全,
货车一般质量都比较重。,要是暴胎就不会那么危险

网友:
问题是那个灯严重影响其它车辆的安全驾驶!!!

网友A:
........."照着后轮的那个灯" 又不是照你...怎么会严重影响其它车辆的安全驾驶!!!??

网友:
是会影响,有两个选择
一是超过去,二是跟远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着后轮的那个灯" 又不是照你...怎么会严重影响其它车辆的安全驾驶!!!??

这位老兄看来没真正体验过这种灯在前面的滋味,实际上就是在车的旁边装一盏大灯往后照,除了照后轮,更多的是照后面的小车司机。
好几次晚上跑长途碰到车多没法超的时候,都碰到前方不远有装这灯的车,亮得很,跟在后面才一会儿眼睛就给这个灯眩花了,时间长眼睛都睁不开。
车少还好,直接超就行了,车多的时候超不了真的会给折磨死,高度刚好与小车司机的眼睛平,很多都没有聚光灯罩,只要前面有一这么一辆车,跟在后面根本上看不到路面。

晚上开车最讨厌两种灯光:

一种是有意调高调亮大灯的,特别所谓的疝气大灯,会车的时候还不能调暗,经常给刺激得忍不住想搞个镁光眩目灯还以颜色;
一种是这种灯,主要是一般这种灯都没有聚光性和方向性,还贼亮,严重影响后面小型车的视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老兄看来没真正体验过这种灯在前面的滋味,实际上就是在车的旁边装一盏大灯往后照,除了照后轮,更多的是照后面的小车司机。
好几次晚上跑长途碰到车多没法超的时候,都碰到前方不远有装这灯的车,亮得 ...

严重同意!
晚上开车最怕碰到这样的车。那个小灯有时候比对向车道的大灯都感觉难受!

网友:
哈哈!我倒真的没开过汽车,嘎嘎!!

网友C:
是有点讨厌,不过这会给后面的车一个提醒,毕竟与大货车相撞,一般都是小车死得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位老兄看来没真正体验过这种灯在前面的滋味,实际上就是在车的旁边装一盏大灯往后照,除了照后轮,更多的是照后面的小车司机。
好几次晚上跑长途碰到车多没法超的时候,都碰到前方不远有装这灯的车,亮得 ...

同感,下次准备伸缩杆,在超车时把他打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有点讨厌,不过这会给后面的车一个提醒,毕竟与大货车相撞,一般都是小车死得惨。

这不叫提醒,提醒是要用黄灯的!这跟大灯一样了!坛子里肯定有大货车司机,但还是不得不说,那灯原厂不配,跟司机素质有关,我以前是干物流的,我知道!

网友:
这个灯是货车停车时上落货及检查车身用的。也是后车用的。开车不能用。用了属遗章。你跟在它后面。闪大灯提醒它。它不听可超车将它的灯干掉。

网友:
讨厌的灯,害人的灯,缺德的灯。估计没有办法管的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感,下次准备伸缩杆,在超车时把他打烂

对于这种不顾别人死活的违规货车, 准备一个强力弹弓, 把它干掉.

楼主(2008-03-06):
我想把那灯装在我的汽油越野上.嘿嘿

不知道哪有卖的...

网友:
有卖野外露营用的那种车载射灯的(安装在汽车顶,行李架的位置)亮度及聚光、方向特性好。
有电控云台转向更好。

会车的时候一般会对开大灯的闪一下,如果没反应,就把这种灯打开!

网友:
哈哈,我以前开过大货车,装这灯的主要作用我来说一下吧:装这灯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大货车的行车安全,因为大货车的车身比较长,所以内轮差比较大,这灯可以把车两侧照亮,这样夜间行车时,可以通过后视镜观察车旁的情况,特别在狭窄的山路,这灯的作用就更大了.当然这灯会对后车造成一定的影响,但也没有严重到有些模友所说的睁眼瞎.更不要谈什么素质不素质的问题了,我们的国情就是这样,有些问题就多一些包容吧.说对面来车灯光太亮把自己照的看不见,这个情况新手可能更严重些,因为自己的眼光容易被强光吸引,这样就更看不见了,其实会车时你千万不要看来车的灯光,就看自己右侧的路面,这样就会好许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