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白吃的问题哈 大货车晚上照着后轮的那个灯 叫什么灯啊????

楼主(2008-02-05):
问个很白吃的问题哈   大货车晚上照着后轮的那个灯  叫什么灯啊????

网友:
哎呀 软软的沙发都没人做~我做!是后轮灯呗~嘿嘿

网友A:
主要用途是专门用来刺激后面车辆司机眼睛的强光!目的就是让后面的车跟进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
鄙视这种没道德的司机!我觉得这样的灯绝对是损人不利己!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对别人绝对是危害!

网友:
天黑时可以看见车轮轧没轧到人

网友:
新年快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用途是专门用来刺激后面车辆司机眼睛的强光!目的就是让后面的车跟进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
鄙视这种没道德的司机!我觉得这样的灯绝对是损人不利己!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对别人绝对是危害!

这种说法很不对
主要还是在夜间倒车看后轮的,轴距长的车没有这个灯夜间倒车,特别是没有助手的时候,非常有用的
运建筑废料的大卡车在晚上作业特别多
倾泻的时候都在废料场,万一倒车陷住,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说法很不对
主要还是在夜间倒车看后轮的,轴距长的车没有这个灯夜间倒车,特别是没有助手的时候,非常有用的
运建筑废料的大卡车在晚上作业特别多
倾泻的时候都在废料场,万一倒车陷住,呵呵……

要是倒车用的我就能理解了,那为什么正常行使的时候也开着呢?那不就分明是刺激后面司机的?

网友C:
不只是倒车用,也是为了安全行车用的,长车一般在后车身都会有N个边灯,也是为了提醒并行的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倒车用的我就能理解了,那为什么正常行使的时候也开着呢?那不就分明是刺激后面司机的?

实际上正常行驶不应该开的,这也跟当地法规有关,象香港白天骑摩托车也要开大灯一样
你看看进口的卡车和大巴都有这个灯,
国产的就没有,很多都是车主自己加的,没有规范使用而且灯泡功率也大 安装的角度也不对(有点向后直射)
是不是刺激后面的司机那是司机素质问题,现在很多司机会车时都不换近光的(你拿他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只是倒车用,也是为了安全行车用的,长车一般在后车身都会有N个边灯,也是为了提醒并行的车

跟侧边的示廓灯不是同一个回路的
用法不一样,正常行驶不应该开的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灯就是速度灯在车顶,一般是三个灯(低速 中速 高速)国产的车没有

网友D:
可以理解为他们倒完车以后忘记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理解为他们倒完车以后忘记关了!

倒车灯只有挂上倒档才亮,摘了倒档就灭了。不用关

网友(2008-03-07):
同意三楼的

网友(2009-01-07):
全是后装的。

网友:
你们都说得不对,应该是这样的:主要是载货重的货车晚上要开看着后轮的情况的,后轮的受压点比较厉害如果半路有一个轮胎突然没有了气的话拿另外的轮胎也会很快炸胎的 。

网友:
1、倒车用;
2、夜间轮胎坏了换胎或检查轮胎、地盘照明用;
3、夜间行驶时便于观察轮胎、及淋水(重型货车必备:给轮胎及轮毂降温、特别是夏天)
4、如果是在山路地区行驶还有防盗的作用(主要是观察是否有人爬车)。
5、山路地区为后面超车的车辆示宽(用这种灯的车一般都比较长、如在有点弯道的地方超车用处较大);
6、其他想不起了 。

网友:
大货车照着后轮的灯叫示宽灯~~~~

网友:
用这种灯的车较长如4×8、2×4、2×8的,有的车长度在12米以上,半挂就更不说了。如果你到四川、贵州、云南等地,你就晓得二级路是啥概念了(我们这里大多国道只有7米宽,如果晚上超长大货车又在上坡,又在小的弯道,你在后面超车,你就晓得这个灯有啥用了)。
我不是说是示宽灯而是说有示宽作用。
这种灯严格来说安装是违法的,但长途司机们为了在运输途中方便,自创的。

网友(2009-02-07):
那个叫腰灯,主要是为了晚上跑多弯山路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