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推!!!!!!!!!!!

楼主(2008-02-05):
450SE的尾推虚位太大,准备升级,打算用WING的,听说精度最好(SONICRPO不兼容),但听说要连尾轴一起升级,请换过的说说是这样么,为什么?

网友:
是比亚托好

wing是双推的,精度也挺好。其它部件不敢说比亚托好,尾巴好是没有任何争议的。有人骂过wing,但是没有说它尾巴不好的:)

网友:
wing的尾轴要长点

楼主:
不换行么

网友:
强烈建议 亚拓和文英合并吧!
这样就有即实用又廉价的飞机了

网友A:
我用的是固朗的塑料件改装的,金属件 不耐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固朗的塑料件改装的,金属件 不耐磨。

WING的就狠耐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8580&extra=page%3D2

网友:
V2更棒,锁尾有奇效

楼主:
v2没的卖

楼主:
再问:不换wing的尾轴行么????????????

网友:
就等着国内哪个高手开发个亚拓专用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v2没的卖

掏宝上有单独卖的啊,136叭好像。比一颗65MG还便宜

网友B:
LS注定是WING的托了

网友: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网友:
希望元帅可以写个WING的尾推和亚拓比较文章。好让我们看看那个好。也试试WING的精度。
不过WING的尾轴比亚拓的要长一点,要换用比较麻烦。

网友:
wing v2我不知道,但wing第一版已经累了我朋友2个9257了,不知道算不算好?

网友:
建議lz尾推不要用金屬的,有些地方還是需要塑料件來緩衝

JK會要求亞拓改成目前SE V2是有原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S注定是WING的托了

依照你的标准,估计你及你楼下的多是亚拓的托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依照你的标准,估计你及你楼下的多是亚拓的托鸟

我谁也不托...谁好我托谁

楼主:
我的450SE尾巴虚位太大,尾巴缓慢逆时针偏移.401的感度只能到35%,再大就开始抖,我用的是9650的舵机,不换尾推不行呀,调试过多次都不行,大家帮我出出主意!!!!!!

楼主:
"把尾旋翼换成副厂的",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可能是原配的尾旋翼平衡度不高,因为太小所以没做平衡。新的尾旋翼平衡度较高,所以使得尾部的振动减小,从而提高感度。总之就是尾旋翼的平衡性会影响感度的提高。

楼主:
试了一下,感度提高到了50%,但机尾还是逆时针漂移,用两种方法调整中立点,均无效,请问怎末办呀!!401不行么,还是虚位太大,大家的450SE有这问题么??请高人指教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
不知道ls的是在停懸時偏向,還是只是開機後401會直接偏向一邊,如果是停懸時偏向,那一分鐘之內,偏向幾度?gy401一般的容許偏差是15~30度,如果偏差超過的話有幾種可能

1. 陀螺儀在中立點校正期間,受到干擾,造成中立點偏差~~陀螺儀換位置
2. 陀螺儀太靠近某一軸承,造成陀螺儀被干擾~~陀螺儀移位
3. 接收機受到干擾~~~接收機換位置
4. 遙控器尾舵調到微調~~微調歸位,重新開機
5. 安裝陀螺儀時,陀螺儀固定太僵~~從新安裝陀螺儀
6. 機體震動太大,造成陀螺儀誤判~~重新檢修機體

如果是開機時,401直接偏向

1. 在陀螺儀檢測期間,一秒鐘之內,快速切換遙控器上的鎖定與非鎖定開關三次,重新修正陀螺儀中心點
2. 遙控器尾舵調到微調,請將微調歸位,重新開機
3. 送回原廠檢修

以上幾點供您參考~~~~

网友(2008-03-13):
还是要用球头的才行,我早就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