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取出SF臂里的轴承?

楼主(2008-02-05):
提示:

网友A(2008-06-04):
怎么没有高手解答?

网友B:
实在是不好取啊

网友C:
加热到200-300度,然后用力一顶,两个轴承就一起出来了,建议用煤气灶

网友D:
这样容易变色把?

网友E:
还是要敲出来

网友F:
找个小型噴火器吧!

网友C:
原帖由
xldisk
于 2008-6-4 23:56 发表
还是要敲出来
不能用敲的,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