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配置】请教老鸟推荐450级全套配置

楼主(2008-02-05):
本人玩雷鸟半年多了,目前悬停和简单航线没有问题,现在想上450级的电直。
目前计划的电子设备如下:
控和接受: FUTABA 6exhp PCM(不知道控是否还需要上更好的??)
舵机: 65MG * 3 (这个舵机的兼容性怎么样?)
尾舵机和陀螺仪:futaba 401+9257 陀螺仪套装

上述电子设备的通用性如何,想法是能一步到位,以后上其他级别的直机还能适用。

机身犹豫了很久了,主要在下面4款中考虑。
GL:价格最便宜,但大家反映金属件很软,硬度不够,炸机后很容易变形。
亚托 450V2:大家玩得很多的机型,好像还不错。想问一下 T-REX 450SE V2和 T-REX 450SE 有什么区别。两者价格差了非常多。
WING 450 V2:这个和亚托的配件是不是通用??据说精度很好。但是网上找了一下,好像配件也不是很多。
SJM  325: 样子看起来最漂亮的,据说比较抗炸,不过属于非主流机型,好像副厂配件供应不是很多。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机身主要考虑 精度、抗炸性、配件渠道价格 等方面虑。还请各位老鸟能多给些建议。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偶不是老手,但有点建议:YT450SE+65MG*3+GY401+9257+JR 9*2

网友:
JR 9*2可以换6exhp,不过如果预算好的话还是直接上FF9或9*2
其他是标配,不要再精简了,这样的配置可以少走点弯路

网友:
GL的金属件听说是比较软,YT450SEV2的有些配件不好找,wing450V2还不成熟,SJM比较有个性但和其他450配件不能通用

网友:
本人玩雷鸟半年多了,目前悬停和简单航线没有问题,现在想上450级的电直。
目前计划的电子设备如下:bbs.5imx.com5{-H"Z8X4D6G6p4s7o
控和接受: FUTABA 6exhp PCM

米多就直接上FF9或9X2,如果预算不够,6EX的功能勉强可以够用,至少够稳定。

舵机: 65MG * 3
450级电直的最好选择

尾舵机和陀螺仪:futaba 401+9257 陀螺仪套装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_.?,y&L6w8h
"K8}-s8c;n:w
不二之选

o&E/O7~*["B
机身犹豫了很久了,主要在下面4款中考虑。
GL:金属件很软,硬度不够,炸机后很容易变形,还有精度比较差。
亚托 450V2:炸机的容易伤到中联,所以费用较高。不建议新手购买。

WING 450 V2:精度不错。部分配件与亚托不通用,性价比较低。
SJM  325: 外形出众,精度也好。对新手来说,可能调试相对麻烦。

建议:亚托SE GF

楼主:
好像除 450se v2之外,YT  450级的机还有很多的种类,怎么区分啊?有没有推荐的啊??谢谢

网友:
SE       全金属碳纤侧板
SE GF 全金属玻纤侧板
S          塑料版铝合金侧板。
S CF   塑料版碳纤侧板
S GF   塑料版玻纤侧板

SE系列带2100 20C原厂电池。S系列好像不带电池。
动力配备都是统一的,430X电机和35X电调。

网友A:
WING的金属件精度可以排第一,亚拓外观整体设计比较漂亮,精度也不错。

楼主:
是不是还有个450XL??另外碳纤和玻纤,哪个好点呢?

网友:
450XL是全塑料机,早已停产。

碳纤轻,强度高。也有出现过干扰的问题,但不普遍。
玻纤比碳纤略重,强度不及碳纤高,不过韧性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G的金属件精度可以排第一,亚拓外观整体设计比较漂亮,精度也不错。

元帅含蓄点好 太明显啦
精度可以排第一不敢苟同  不过可以和亚拓一拼。
而且市场上有假冒的WING呢。还是小心点好。

网友:
老话题了,建议多潜水些日子

网友:
如果要买wing都要及清楚,都吾知去边道买先买到"精度排第一"茄野.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G的金属件精度可以排第一,亚拓外观整体设计比较漂亮,精度也不错。

新手请教一下这个精度排名是谁排的呢?    如果wing那个好真的要弄台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G的金属件精度可以排第一,亚拓外观整体设计比较漂亮,精度也不错。

吹水你一定排第一....亚拓的产品能在市场上面站得哪么稳..不是靠吹的..

我也是在玩亚拓的机器...不感觉到精度不好..好不好公道自在人心......

网友:
建议WINGV2+3*65MG+401+9257+FUTABA6EXP,外加花牌电池4块就够了,包你爽,投资在4500左右!!

网友:
我是建議lz買亞拓的450se gf

除了精度高以外

至少易損件到處買得到,且共用

网友:
继续潜水潜水再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