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05A+G3.5怎么保存设置

楼主(2008-02-05):
0905A+G3.5怎么保存设置啊,每次都的从新设置好麻烦,我在论坛里找了半天没找到,有知道的告诉下,不胜感激!或者有链接也行,在这里谢谢了!

楼主:
等待有人说下啊

网友:
我的也没保存啊,就第一次设置了,每次启动就选择一下控制器OK了

楼主:
真的好奇怪啊,经你这么一说现在竟然不用从新设置了,就选下遥控就行了,太神了把

网友:
本来只用先好控就行..但要在第2行设定下中点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好奇怪啊,经你这么一说现在竟然不用从新设置了,就选下遥控就行了,太神了把

楼主:
对了你们的通道映射那里,你们勾选了吗,我的都没勾

网友:
很想学习一下
我也买了0905A,还没有jj,不会设置,怕练错了,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