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60A+430X

楼主(2008-02-06):
35X烧了,弄了个好盈60A来配430X,不知道该如何设置,启动模式已经设置成超柔和了,推油门的时候电机还是很快啊(好像和普通模式没什么区别)?进角应该是设成低进角吗?

今天确实冰天雪地,偶就不裸体跪求了,好心的帮个忙吧!回帖的都先谢了!!!新年快乐!

网友:
35X 卖不? 便宜点收  正在学习单片机 很想要个做实验

网友:
估计是电调太大的原因…

如有错表拍我

网友:
好牌的超柔启动是快过亚牌的,习惯就好了.用高进角(信息来自亚&好技术部门).

仅供参考.

楼主:
油门行程,高进角,超柔和启动,都设置了,好像和普通启动没什么区别啊,有用好盈60A的吗?说明书上说超柔和启动要1-2秒,我的才半秒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说超柔和启动要1-2秒,我的才半秒不到。。。

我的好盈10A、18A也是,都不觉得是超柔和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好盈10A、18A也是,都不觉得是超柔和启动。

10A, 18A 是用在火狐和EP200上的吧, 受到A24的毒害 , 我也买了火狐100V2, 飞得好再上EP200, 魔难的开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