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特c2

楼主(2008-02-06):
把新买的出口转内的西马特c2大卸八块设相机只能说了齿轮全是塑料的主箱里的主轴和高低变换齿轮也是塑料的  希望买c2的朋友不要怕麻烦把所能拆的地方全拆开加上油我发现基本上全没有上油加上黄油后噪声小多了装皮带时废大工夫了后发现皮带一边松一边紧现就是皮带噪声非常烦人。不知飞华的是否也是这样主轴齿转也是塑料的吗?

网友:
塑料好用耐磨。

网友:
虽然我没床,但有人说那是工程塑料的,新机最好先复制几个金属的备用。

网友A:
放心用把!我的用了1年半多了,重没坏过齿!(小皮带拉断两跟是切断60MM棒料时刀跟原料卡死蹦断的!可想那要多大力啊!齿轮照样都完好!)

网友B:
我的c6是金属的,噪音太大,不用自动走刀的时候就和主轴分开

网友:
沒有車床,不便評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用把!我的用了1年半多了,重没坏过齿!(小皮带拉断两跟是切断60MM棒料时刀跟原料卡死蹦断的!可想那要多大力啊!齿轮照样都完好!)

那里有卖这种皮带的?

网友:
上海北京路上有买的,好象是8块,原厂的也不贵,大概10几块把,着是错误操作导致的,正常情况不会发生的

网友:
此塑料非彼塑料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上油我发现基本上全没有上油加上黄油后噪 ...

不要加上黄油,应使用硅油,黄油长时间可以导致工程塑料的齿轮脆化,降低齿轮的使用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加上黄油,应使用硅油,黄油长时间可以导致工程塑料的齿轮脆化,降低齿轮的使用寿命。

学习啦!!!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加上黄油,应使用硅油,黄油长时间可以导致工程塑料的齿轮脆化,降低齿轮的使用寿命。

那过完节去找硅油。硅油是不是那种白色的给光区与录相机塑料齿轮上涂的那种东西。

网友D:
润滑用凡是林~~~~

网友:
c2应该还可以,不过走刀只有一种,无法变档,不习惯。

楼主:
看了一眼用的是二流化钼锂基脂油。

网友E(2008-04-11):
车床只能加工圆形的东西吗?可以切割和铣功能吗

网友(2008-12-04):
引用 网友E:
车床只能加工圆形的东西吗?可以切割和铣功能吗

如果安装垂直拖板和带法兰弹性铣夹头,就可以有简单的铣功能了,

网友:
放心~我的C3和X2经常一天连操四五个小时
正确操作齿轮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润滑用凡是林~~~~

凡士林可能润滑效果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c6是金属的,噪音太大,不用自动走刀的时候就和主轴分开

c6是皮带变速,齿形同步带。皮带变速噪音不大呀,自动走刀靠的是溜板箱里的黄铜齿块,上下移动啮合丝杆实现自动走刀。噪音的产生主要是挂轮产生的!挂轮上要加抹黄油,防磨降噪音!
我的c6是金属的,噪音太大,不用自动走刀的时候就和主轴分开。你这句话有语病!真个是,驴唇不对马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