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08-02-06):
1.刚刚处于悬停阶段的新手,飞机是450级别的E-FLITE BLADE 400,请教炸机后正确更换主轴,横轴还需要用螺距尺校正螺距吗?
2.直升机尾管上安装的水平和垂直安定片有什么作用,如果仅仅是悬停阶段可否不安装?

网友A:
螺距尺一定要用,即使用了也不十分准,还需要实际试飞再微调,
水平和垂直翼 在真机上有定向的作用,模型上也是.悬停基本没作用,只有垂直翼是防止尾桨碰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