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C的困惑

楼主(2008-02-06):
请教下大家:UBEC怎样与电调和接收机连接?是不是一端连接电调的信号线,另一端插接收机?为什么有的UBEC还需要配接收电?或直接接动力电?下图是与电调信号线连接。

而这张图却这样?

这张好象直接连动力电?

网友:
关注........我都不知道

网友A:
好盈那个带UBEC的直接插接收的油门通道即可

中间那个UBEC一头接电池,另一头插接收任何一个空闲通道

最后那个如果你用外接UBEC,接法同上……但电调信号线中间那颗红线必须断掉或者把插针抽出来,只保留白、黑线,同样还是插接收的油门通道。

网友:
我的照片被借用还是很多的,怎么没人给我版权费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那个带UBEC的直接插接收的油门通道即可

中间那个UBEC一头接电池,另一头插接收任何一个空闲通道

最后那个如果你用外接UBEC,接法同上……但电调信号线中间那颗红线必须断掉或者把插针抽出来,只保留白 ...

多谢了!另外,中间那个UBEC一头接电池,是接动力电吗?还是另需配接收电?如果另需接接收电,那么为什么不直接把接收电插在接收机上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要多学习了,你得先搞清楚UBEC是干啥子的哦……

从参数上看,那个UBEC可以接5~42V的电池,也就是说你可以接3S1P的11.1V动力锂电,如果是油动飞机,伺服系统对供电要求不高的没必要搞UBEC,4颗1.2V充电电池直接供电就OK啦!~~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还是不太懂哦。
我想用4S电池。象这款好赢的UBEC,应该怎么接呢?带瓷环的这一端插拿呢?另一端插接收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定要看清楚哦,INPUT端插电池,OUTPUT端插接收的任何一个空闲通道……

不论你用多少S的电池,输入输出接线不能搞错,输入总电压不能超过UBEC的标称值就行了

还有,如果你飞的是电动飞机,伺服系统需求不高的完全没必要搞UBEC,弄个内置BEC的电调最好,UBEC对某些抗干扰差的接收影响很大的……

网友(2008-04-14):
似乎始终没讲明UBEC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想知道,学习中...

网友:
近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截资料图给LZ看

资料来源:http://www.himodel.com/cn/info/manual/hobbywingubec.pdf

网友:
3 安培开关电源模式外置式 BEC(UBEC)使用说明

1.  为什么使用 UBEC?
UBEC 是一种和无刷电调分离的外置式开关电源稳压装置,它可以从较高的输入电压
中(5.5V—23V)中获得适合接收机和其他设备工作的直流电压,并持续稳定地提供高达
3A的输出电流,可以轻松为接收机、陀螺仪、4 只以上的舵机供电,因此极适合遥控模型
直升机和使用高电压和多个舵机的大型固定翼飞机使用。
一般的无刷电子调速器都内置了 BEC 功能,它通常是由线性稳压集成电路芯片实现
的,当输入电压较高时,比如4 节锂电池情况下,只能保证2 个舵机的正常工作,因此对
于遥控模型直升机和大型固定翼飞机而言,基本无法使用。
因此,当您打算使用 4 节以上锂电池或 12 节以上的镍镉/镍氢电池时,我们强烈建议
您使用 UBEC,以保证您的整套系统工作正常。

网友:
喔夜死!
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