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_SKY的0404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08-02-06):
各位使用LAMA V4的朋友,E_SKY的0404遥控器的充电接口,直接接12V直流电源就可以给电池盒里面的电池充电么?如何判断充满?我从充电接口输入12V时(真正的12V),在电池盒的+、-两端(没装电池)量到有14V电压,怎么会这样呢?在其网站上下载该遥控器的说明书也没有这些介绍,大家能指点指点么?

网友:
是对的  没负载[没电池或其它用电的东西连接]充电器电压是高些

网友:
充电器电压是要高些,你直接测量充电器的电压就知道。1.2v的充电电池的话,充满的时候应该是1.5v。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这么说该遥控器内是有充电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