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终于换无刷了,速度怎么比有刷还慢啊?!!

楼主(2008-02-06):
  我的HBX船原来有刷是550级马达,今天换了无刷,B3650,KV3600,持续60A双向电调,全新7.2伏EP4000镍氢
电池
。
浆D31P1.4...................船长60CM宽22CM。。。。。硬轴全浸。。。。。电子设备都是新换的,浆是原来的没动。。。。感觉和原来有刷速度差不多,甚至还慢一点  ,一排电能跑很长很长时间,跑完电调基本不烫(可能天太冷),电池略烫一点。。。。。。。。。。。。。。。。。。怎么办啊,各位大哥,难道这就是无刷的速度么???!!!

网友A:
可能是无刷的功率不够要求,KV大些应该会好

网友B:
換32-33的槳,8.4v

楼主:
听QQ群里的大哥说是浆太小,等过完年再试试了

网友C:
全试浆用内转...浆大了..电流也很大啊...换小的.浆看下..小浆高速跑...
大浆的话就的用小KV的电机跑.......

楼主:
我的电调貌似编程被我编乱了,哪位大哥知道怎么回到初始状态?

网友D:
怎么回到初始状态?

网友E:
也许是你的KV太高了~还有可能重心不对~你提供内容太少~不好确定~

网友F:
判断电机选择是否合适可以从实用中几方面考虑: 1 运行中的温度,温度高了同时电池续航时间短,说明电机ku高了或浆大了 2 电机稳度高但电池续航时间也长,说明电机性能不好或提供的功率不足提示该换电机了 3 电机温度不高,但电池续航时间也短,说明该电机潜力还可以提升,可考虑加电池或换电池了

网友F:
以上步骤比较笼统,相信楼主会自己判断, 在此祝各位新年好!有多多米买自己喜欢的设备!

楼主:
我无刷的现象:
1,一排电可以玩很长时间,20分钟左右
2。电调基本不烫,电池有点烫,马达因为摸不到,温度不清楚
3,无刷设备是HL无刷大脚车的,我刚拆下来用,用在车上很快很暴力,KV值不清楚,听说很高
4,速度跟原来有刷几乎一样
5,船的重心应该和原来有刷一样,布局没动过
越来越晕了,有的大哥说浆小,有的说浆大,有的说马达不行,真是晕死我了,拜托大家再想想办法,谢谢大家了!!!!!

网友F:
从楼主给的情况看,应该是电机的总功率还没发挥出来,7. 2v 电压想跑出速度是比较困难. 按照跑了20分钟计算功率也就100W附近. 怎能快的起来. 最好的办法是再加一组电池. 不过60A电调有点悬

网友G(2008-03-30):
LZ 现在重新试过了吗?速度快了吗?

网友H:
7.2V电池是跑不出速度的,再增加一组14.4V,速度肯定上来了。不过电调最好要换成100A的。我的紫光艇用20节,MRP虾艇用18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