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为什么老是自旋

楼主(2008-02-06):
如题,为什么我的机机升天后,老是自旋呢???自旋的速度 很慢,以机尾朝我,机尾老是朝右转,为什么呢~~
怎么解决问题???

网友A:
调整控上的微调就行,微调不行的话调整4in1上面的旋钮。看一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B:
老馬同志
快快補習···········
春節快樂啊··········哈哈
祝大家身體健康,事事順心啊··········

网友C:
调整控上的微调,微调满足不了需要的话,就调整4in1上面的中立点,机机向右旋就向右调,断电调整,一次不要调多,一点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