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里的激光头能做激光切割?还能做激光手电?

楼主(2008-02-06):
看了一个帖子,说是能用CD光驱里的激光头做激光切割.3秒内能把眼睛弄成瞎子,10秒能把衣服弄着?

呵呵,不是开玩笑吧,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
嗯,是这样的,但是没那么夸张

网友:
嗯,如果电压够高,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看过这个视频,一个老外用刻录机上的激光头做了一个,能点火柴.光驱里的好像功率不够吧.

网友:
光驱里的功率不够,带光雕功能的刻录机差不多,不过要烧穿衣服估计严重影响寿命

网友:
。。光雕是独立光头萨。。

网友A:
扯淡的,但是能弄伤眼睛是事实,要烧衣服的话估计一个激光管只能点一件衣服.

网友:
明显得要通10万付以上电才够烧得

网友:
可以的,看看这段视频,是不是很拽。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lT68jkYNqD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扯淡的,但是能弄伤眼睛是事实,要烧衣服的话估计一个激光管只能点一件衣服.

直视过,没那么强,远不如几元的红激光笔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视过,没那么强,远不如几元的红激光笔强.

你把控制电路去掉接电源看看,!!!!! 视力马上降到0.000001

至少有100MW以上  几块钱的小激光笔 只有2--5MW

拿20个DVD刻录机的光头开到最大功率,20个光束通过凸透镜集中在一起汇聚成一个光点.直径越小越好! 我看可以做武器了,点烟点衣服烧穿1MM的塑料片不成问题!

网友:
DVD刻录机的光头200MW
她直视没事是光线没聚焦的原因
攻击方案是,激光作为瞄准器先点燃目标头发,然后配合电磁炮直接爆头http://www.youtube.com/watch?v=m86gK-EOEsQ&feature=related

网友:
里边是红色的光栅,一红一黑,边清淅的好,模糊的要调。

网友:
都是疯子,纯的

网友:
绝对危险,建议不要去试,据我所知,刻录光驱激光二极管可以烧穿手指甲。

眼睛烧伤可没有Undo的哦!

网友:
通讯用的传输设备里0dBmw的功率都已经是非常强的了,也就是一毫瓦.绝对不能直视了,"会对视力造成永久性伤害",手册上都会聚写上的.

网友:
怎么点亮这些激光管呢???

有没有简单一点的电路~可以点亮光驱的激光头~可以达到200MW功率以下的~????

网友:
要点亮容易,但是你的目的是要它们在最大功率下工作,那么一定要注意激光管的温度和电流,过流和高温将迅速损坏激光管!

我以前做过试验,用手机锂电直接几元的激光笔,非常亮,但是没亮20秒激光管就因过流老化,亮度迅速下降,而且无法恢复。

给几个参数吧,一般几元一个的激光笔的功率小于1毫瓦(1000毫瓦等于1瓦),激光笔的原供电电压是4.5伏,手机锂电电压3.6伏,由此可见,激光笔的正常工作电流极小,那么需要的是非常稳定的电源。

网友:
激光管属于发光二极管,需要恒流供电,在功率允许的情况下,电流越大,发光强度越强。

网友:
上当了 我当即拆了个能用的刻录机,没驱动啊!失败!+浪费!+被忽悠了!

网友:
谁能上个简单的电路图~650波长~可以在200毫瓦以下工作~3V—4.5V的电压工作。

我也看过一些驱动电路~上面也就是两个三极管和几个电容和电阻~!不过只有两三毫瓦。

我在一些光驱上折的激光管DVD上拆的是四个脚的~还有一些是三个脚的~四个脚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弄~~~??

网友:
四个脚的:一个空脚,一个地,一个激光管正极,剩下的一个是光电二极管的正极(光电二极管用来监测发射的激光功率)

三个脚的管子的话只是去了那个空脚,句体的管脚定义我给忘了…汗…下次补。貌似管子侧面有个凹的地往下对的那脚是接地。

驱动管用大功率低频管,如3DD15等,用场管也可以。如果可能,最好让激光管工作在脉冲状态下,以免烧毁。

网友(2008-05-16):
直接买激光管得了   比那更好  貌似只有DCD刻录机里的激光头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这个嘛,推荐个论坛
www.shoudian.com

我也喜欢手电论坛  哈哈

网友D:
没有专业知识还是不要试的好  吃螃蟹是要冒险的 但聪明的吃螃蟹的人 都是先想好怎么保护自己的 好奇心也要有个限度哦

网友:
烧着可以,不过很快坏的

网友(2009-05-13):
BD7956FS,谁有这个刻录机驱动电机IC的管脚定义啊??下载PDF文档,里边没有写清各脚的含义。电机转不了,郁闷

网友:
注意大小写...200毫瓦不是200兆瓦..别以为这能做神光X号...
貌似激光头功率没有200mW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视过,没那么强,远不如几元的红激光笔强.

你这样是很危险的,还有你说光不如红激光笔,或者是光驱发出的光的波长人眼是看不到的.

网友:
只能切割空气。。。

网友:
都是疯子 阿玩这个,装上飞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扯淡的,但是能弄伤眼睛是事实,要烧衣服的话估计一个激光管只能点一件衣服.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专业知识还是不要试的好  吃螃蟹是要冒险的 但聪明的吃螃蟹的人 都是先想好怎么保护自己的 好奇心也要有个限度哦

是啊,虽然功率小,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要注意安全。

网友:
大家去淘宝上搜索:250MW 指星笔

网友(2012-03-30):
没试过,有空拆个看看

网友:
其实100mw的激光头就是这样:

功率就这么一点点,聚焦好的话可以吧一张餐巾纸烧掉一个洞,但是点不燃,爆气球可以,点火柴只要几百度,很轻松,但是要拿来切割金属,或者点人的话,完全不够看。

上几张图看看吧:

手机自动调暗了明亮的背景都变黑了可是还是无法阻止激光的亮度

手机自动调暗了明亮的背景都变黑了可是还是无法阻止激光的亮度

这就是环境光的亮度,激光没聚焦很散。

这就是环境光的亮度,激光没聚焦很散。

这才是亮度

这才是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