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皮带问题。

楼主(2008-02-06):
换了新皮带,飞了2快
电池
。发现尾波箱都是灰,像是皮带磨损的灰尘。
怀疑紧了,稍松一点,发现皮带老偏,最后缠到皮带轮的左侧箍那里,导致动力无法输出。
请大家参谋参谋。

网友A:
换个带槽的尾波箱压带轮,就不再跑偏了

网友B:
把压带轮去掉也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带槽也不好,会把皮带磨断

网友A:
原帖由
luojiawen
于 2008-2-7 00:31 发表
带槽也不好,会把皮带磨断
数百起落了,用的是第2根皮带。。。没这现象。

网友E:
有导槽的压带轮,可以保证、引导皮带较为顺利地完成90度的转换。

楼主:
不知道怎么了,皮带老爬到尾轴的齿轮的边上去。

网友F:
好象新皮带容易跑偏,不知道是不是新的摩擦大的原因.

楼主:
郁闷阿,我把 压带轮拆了,看看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G:
拆压带轮是没有多大用处滴,  搞个有槽的压带轮是正确滴.
我也遭遇过同样的问题, 换了以后就天下太平了.

楼主:
拆轮子有用。问题基本解决。

网友H:
会不会是皮带缠在一起了,这情况我也碰到过,重新把皮带理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