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陀螺仪了,大家帮忙,4款大比拼。

楼主(2008-02-07):
1、COLCO GY400
GY400是新一代国产高性价比双感度尾部锁定陀螺仪,采用陶瓷压电传感器,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等特点,可通过发射机的第5通道进行设置和控制,并可在发射机上自由切换AVCS功能的开/关和设置陀螺仪的双重感度,令飞行控制更加方便。适用于中小型电动直升机

不是号称是S.M.M么???

2、ESKY EK2-0704A
1.引擎&电动直升机适用;
2.双感度调整模式---机头锁定模式与标准模式;
3.4CH遥控器适用锁定功能;
4.内建温度补偿功能电路;
5.遥控器6CH设定GAIN值大小或遥控器4CH由外壳设定GAIN值大小.
6.适合3D花式特技使用,但却不适合F3C的飞行动作。

这个可以说是久经考验了,但是这个“温度补偿”真的能够起作用么?

3、华科尔WK-G006
控制系统: 数字式PI(proportional integration)比例式积分控制。
陀螺仪传感器: 压电式传感器
操作电压: 5V(直流电)
操作温度: -5 ~ +45 (°C)
外型尺寸: 30 * 30 * 23 mm

华科尔似乎一向是为人唾弃,但是这个陀螺似乎是比较不错的。!!但是似乎是单感度的,不知道有什么。。

4、固朗GM700
外形尺寸:28X28X20mm
控制系统:数字PI(proportional integration)比例积分控制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 b*m'w"M0h
陀螺仪传感器:压电式角速度传感器6q8v-?1Y.D
工作电压:4V~6V(DC)
工作温度:-40度~+85度
重量:16.5克2N;}:y0l,{7O
功能:具备DS模式开关(DS模式即支持数码舵机和普通舵机)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H-\4I7b&D+C
、正逆切换开关、控制延时调整旋钮、尾舵机行程调节旋钮、可由遥控器调节陀螺仪的灵敏度以及切换普通模式和锁定模式(AVCS)。(双感度)

这似乎是一个新产品,并没有太多的评测可以关注,不过看起来性能也不错的,用过的玩家清发表一下看法

这四款应该是除GY401以外比较主流的陀螺仪,他们的价格如果收二手都在200一下,这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现在我想听听使用过的玩家的看法。

回贴请按照以下格式:
[陀螺仪型号]GY400/0704A/G006/GM700
[使用情况]我使用过/我未使用过
[使用时间]X天/X月/X年
[使用舵机]如:辉胜9G
[飞机机型]如:固朗GL450XL
[主要飞行]悬停等基础飞行/3D等高级飞行
下面这一部分是我的看法:
    XXXXXXXXXXXXXXXXXXXX

为了方便我等直机新手选购,望请各位大虾委屈下了!您受累!

网友:
我早期玩WK-60#,现手上有1个G001,两个G007,三个G006.感觉三个G006都有很好的表现.(配辉盛9克).我水平只能飞航线,高空,中空,低空都很稳.其它三个靠边.(有两个G006做备用)
我也有GL-450,用的是700.配用13MG.效果也很好.
最近我又进了台亚托450S,用401,配用S9253,效果与上面的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
工作温度:-40度~+85度
这个工作温度比较牛

网友:
新手用401吧,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我的第一架虽然是YT450XL(塑料),但配的是GY401 + 9650 + HITECH 6:一个成都的老鸟---老周建议我这样的。真的很稳;
除非实在没米,建议至少考虑GY401 + 9xxx的----其他适当降低一下,多花不了多少

网友:
关注~!想搞个GY400来试试~!嘻嘻~!

网友:
呵呵 用过GY 400 好久了
锁尾巴效果还是不错的
不过有个不知道是不是个体问题的问题
就是每次开机 中立位置都不一定
在开机之前要先把控上的微调调一调然后再开 不然有时候好象偏得连微调都调整不了的情况
不过调了控 再开 效果就非常不错了
个人感觉新手锁尾巴没问题 不过 调试有点麻烦 (习惯了还好  如果刚接触不知道还以为坏了呢!)

网友:
我用的也是GY400,还是可以的,比我以前的006要好多了。

网友:
既然都已经陷入玩直机的泥潭,这方面的投资都还需要犹豫吗?说白了,我相信GY401你是迟早要买地……呵呵~~~

网友A:
LS 的小哥明显是个富家子弟啊!
很多人都说 401好 我就觉得它不好
原因如下:
模型的配置要求均衡 也就是所谓的木桶效应
在不要求价格的情况下 就是钱随便花 你完全可以上个 611  401也不够档次了!
但是:
当你只有1000块 钱 买了个401 花掉你750元的时候(旧的也要600 最便宜的看过580+邮费到手还是600)

剩下250元你如何把飞机飞起来?或者按买旧的给你剩 400  你怎么配剩下的 遥控器 和飞机?

你又用什么样的尾舵机 或者你厉害直接用 401 驱动尾电机 你算高手中的高手了

还有就是 新手摔机 摔坏了的机会相当大 所以很多时候 好与不好是相对而言的

性能好不见得价格好 价格好不见得性能好  性价比好 不见得你能用得上(不适合你这样选手)……

所以在不的时间 手法不同 选择相应的机器类型很就讲究!如果能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就是一门学问!

好与不好迟与不迟就是那么点时间  有的时候时间要恰倒好处 呵呵太早了也不好

人家要求 8点上班 你非要5点到单位 你不是给人家看门老头找事吗?

一个什么都不会的新手 买个雷鸟全套价格 还不到 一个 401的价钱 雷鸟上一样有很不好的PG-03 性能不如 0704 呵呵 一样满天飞

不知道摔坏什么东西需要多少钱

你买个能配上 401的机器 那么这些价格摔一次要几个钱呢??…………

按照很多人的观点 如果你没钱买 401 就别玩飞机

呵呵我觉得你的话是放屁 就是吃不到好吃的  你就该恶死

一动就说 配401 14Z  要烧油的  似乎大家没看到 前几天一个模友 让自己的大桨把自己的大腿砍伤了 一个劲的要退出电直  上边一样用了 401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模友就是 好高骛远 如果循序渐进 怎么会这样

本人也让模型(雷鸟大桨)打到过 是很疼 不过没受伤 在没打到之前 跟本不知道危险 打几回就知道了  手也破了 不过这是个好事  如果当初直接上了大飞机 还不得把手打折啊!

什么东西都有他固定的时期 它都是一个特定的产物 开发者既然造了它就有它的道理 没不好的东西就是有不好的 用法

人迟早要死 也不能说明天不活了 直接去死!(大过年的说这个有点……)

鄙视那些整天说高端产品好的 (好东西没用过也听说过 不用整天的 说 )关键是怎么在中低端产品中找到合适的 这样才是能力

网友:
楼上说得好~!正是我想说的~!(天气冷、懒打字)

楼主:
呵呵,我并不算是绝对的新手,现在450作3D没有大问题,现在再练自螺旋倒飞,所以像搭配一个不错的陀螺,之前一直在用雷鸟的PG-03+遥控器作修正,也没感觉什么大问题,现在是需要,所以想要选一款物美价廉的陀螺。401是不错,可是价格摆在那里呢,这个帖子讨论的就是除401之外,希望大家不要再把401列入选单中了。

网友:
[陀螺仪型号]GY400
[使用情况]我使用过
[使用时间3个月
[使用舵机]如:E-SKY 8G
[飞机机型]固朗GL450C
[主要飞行]悬停等基础飞行
下面这一部分是我的看法:
中立点温漂严重,经常莫名其妙的发生自旋。后来换了GY401,还是用原来的尾舵机就没有任何问题,尾锁的相当好。建议你还是不要走弯路,直接上GY401。

网友:
006....我用过两个
尾舵,华XX原配的,辉盛9G,感觉一样,
飞机,37#
好的什么401类的还没那个能力承受,所以作不了比较了
只能说说个人用这么久的感觉了,温漂,这是事实了,每次开机都让它自检,然后打微调,然后起飞
悬停时微调打好了尾巴是不动的,没DV录不了录像作证据了
航线时,现在只会不规则的顺时钟和平飞,8面都没问题了,在飞的时候嘛,因为尾巴一直都在动的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手动修正.就这么多了,希望有点用.呵呵

网友:
强烈同意10楼的

网友:
[陀螺仪型号]  0704A
[使用情况]    我使用过
[使用时间]   半年
[使用舵机]   辉胜9G
[飞机机型]   黑鹰450pro
[主要飞行]   悬停等基础飞行
下面这一部分是我的看法:
温漂情况明显,每次飞前要微调,每次调好了还行,飞航可以胜任

PS:
强烈建议论坛不要整天401长401短,东西贵谁不知道好?如果你买车就买布加迪,那我没话说`

网友:
不同意10楼的说法,新手也就是对动作还没有一定的熟练程度,如果把全部精力都耗在锁尾上的话十字盘就没太多的精力去控制了,轻则一圈下来感到很累精力不足,重则反映迟钝,(炸机).401是中当产品算不上高档.

网友:
LS推荐401的没人说401不好

但是,先看好贴子主题再回贴吧,要说401好或新手该不该用401之类的话别在这了,人家楼主要的是对那4款低端用品的讨论,要说推荐401的开新贴吧

网友:
只用过两种, 1, GY401 配450SE, 2. 0704A 配火狐100 V2.  都不错.

网友:
固郎以外其他三种我都有, 总的来说差距不大, 006稍微好一些,
1\006自检是最快的,( 因为慢的话很急人的, 用过704的朋友一定理解 ) GY400其次, 704A最慢, 而且不时检测不通过
2\006在锁尾的情况下延迟时间比较长, 对于不激烈的动作来说锁尾比较好, 其他两个则比较快,但在慢动作时则容易漂移. 有侧风的时候006的优势很明显
3\006比较好调整, 感度的线性好象比较好, 704A的感度很不好调,稍微过一点就激烈地来回摆动.
4\对航线来说, 双感度似乎不必要. 在普通的翻滚的过程都有轻微的摆尾, 或许和用辉盛9克有关.
5\温飘好象是704A比较明显, 其他两个不太明显, 感觉对航线来说有点温飘问题不大.
6\二手006价格很便宜的, 应该性价比最高的

这些都是我自己飞机上形成的感觉, 可能搭配不同的飞机或舵机情况有所不同, 一家之言吧.

网友:
006吧,我用006配  SJM500飞过一段时间,表现不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同意10楼的说法,新手也就是对动作还没有一定的熟练程度,如果把全部精力都耗在锁尾上的话十字盘就没太多的精力去控制了,轻则一圈下来感到很累精力不足,重则反映迟钝,(炸机).401是中当产品算不上高档.

这东西在不同时期就这样了 哥们的意思是说考车票的时候一定要用自动档位的车 无极变速 在加上雷达后视镜  这样才不能让你手忙脚乱吧??

个人看法 初学学的就是那么点东西 如果一上来就那么好设备基本悬停就过关了!和飞LAMA 差不多直接上来就航线 会炸死你的百万家财

所以在刚学会飞 只是悬停的时候 稍微带点尾舵没有增加多少难度 反而为将来 暴力飞行时 (有些包括 401 有时一样 会飘一下 )陀螺的跟不上有个心理准备 更能避免不必要的炸 大炸……

十分喜欢 21楼的帖子

有些热答题很有趣
人家问 1+1 =几

他非要说 哦 今天早晨我吃的是 大米!

答非所问 不是太有意思!

网友:
哈哈哈哈`!太有意思了.我继续观看....

不过悄悄的对楼主说一句,你还是上401吧

楼主:
嘿嘿,吸引不少眼球了啊?
明天就要购买了,先统计下
006:1+1+1+1=4
GM700:1+1=2
0704A:1+1+1=3
GY400:1+1+1+1=4
现在看来GY400与006二选一了。
LS各位推荐401的,看见我帖子了吧?这个陀螺是用来飞雷鸟或者004这样小飞机的,401我并不是没有啊?

网友:
怎么就没人愿意推荐sjm的sj-301呢????多好的陀螺阿,gy400的价格,锁尾挺好,支持数码舵。不飘。关键是稳定。

网友C:
sj-301???和YT还有SKY500的是一个模子的吧?

我正在用SKY500~!
威盛9G~!
个方面都很好,航线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地方不够,暂时没有倒飞~!
就是有点温飘,也有可能是我没有调好~!

网友:
固朗GM700..使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sj-301???和YT还有SKY500的是一个模子的吧?

我正在用SKY500~!
威盛9G~!
个方面都很好,航线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地方不够,暂时没有倒飞~!
就是有点温飘,也有可能是我没有调好~!

问过sjm厂家。说跟500不是一个模,长得差不多而已。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没研究过,不过500好像不支持数码舵

网友(2008-03-12):
易思凯遥控飞机EK1H-E013/14  换那种好啊  去了401   730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严重赞同10#的意见!说道非常有道理!

网友:
怎么不考虑GM730

那个应该不错吧,温飘小。
华科尔嘛,多少人吃过亏了,东西再好也不能再支持他了。
上面有人说非要用GY401的就是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先是吃了华科而的亏,就上个贵的陀螺,就认为非这个不行。

建议新手一定要锁尾陀螺,对学飞有决定性作用,但不一定要贵的。

网友:
也凑个分

lz确实想找一款性价比不错的陀螺仪,给推荐华科尔G011吧,虽然国内好象没多少人用过,但华科尔销往国外的3D机确是基本配置,你可想向有多少人用过啦,到他网上看看就知道了。此款陀螺仪完全支持数码舵机,个人感觉锁尾效果与手感很接近401。

网友E:
同意10楼说法,不过本人手头上只有240和401或者是4合1,其它的陀螺不好评价。我飞行技术还一般,3D是不会的,看来LZ是厉害,我花了很多钱才这个水平,性价比真的很差啊。

网友:
建议新手直接上GY401。不然0704a,只是调整难度大。
这2种我都在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LS 的小哥明显是个富家子弟啊!
很多人都说 401好 我就觉得它不好
原因如下:
模型的配置要求均衡 也就是所谓的木桶效应
在不要求价格的情况下 就是钱随便花 你完全可以上个 611  401也不够档次了!
但是: ...

说得很好,不过我有不同看法。
为什么总是新手老是被锁尾组合困扰?因为技术差,控制飞机的能力差。如果有个好陀螺仪帮助,至少可以减少2-3次因尾巴引起的摔机。等飞熟练了,调机技术熟练了,信心增强了再用低端锁尾陀螺就能够驾驭了。这时候就算出掉GY401,价格损失恐怕比摔机损失小。

我就是直接上E-sky原装套机,摔了N次以后上了GY401+9257,马上就能蛙跳只至悬停。现在虽然还不会四面悬停、3d什么的,但已经可以用0704a飞得和GY401一样了。只是还想多玩玩才没急着出GY401。就算现在出了,也就损失不到100元。

新手最需要建立信心。看到多少模友刚买就卖,损失并不亚于GY401进出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10楼说法,不过本人手头上只有240和401或者是4合1,其它的陀螺不好评价。我飞行技术还一般,3D是不会的,看来LZ是厉害,我花了很多钱才这个水平,性价比真的很差啊。

呵呵 谢谢支持啊

有句话叫投鼠忌器 就是因为你的东西很贵  所以不舍得摔 也不敢轻易飞起来  导致花费了好多时间 在地上

如果你当初用个小飞机 抱着大不了摔坏了就不要了的心态 一定能飞起来 不管控制得怎么样 首先知道油门和 控制部分的协调配合 知道飞机飞起来要注意哪些问题 这个飞机 的使命就到了!!

玩模拟器的时间开始了  回头再用这飞机飞飞 知道怎么充电 怎么按电池  怎么调重心 怎么调双桨 调调修修 会了 这个飞机增值了!!

摔几回  换点配件  玩玩 再玩模拟器  哈哈 顺手多 了 知道你该练什么了 什么是最难的

以前没玩过飞机 上手就 3D 随便摔 呵呵 玩了飞机才知道让飞机 保持在一个地方 按思路去做动作 才是最关键的

练习好了4面 停  飞 起降  航线 呵呵 上真机 四面

好了哥们 上你的 401吧  可以换好机器了  至少你学会在摔即的时候收油了   不至于把你的 401 砍坏了  换个好飞机 飞航线吧  这样更能有精力去注意路线不用死盯着飞机是不是 在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得很好,不过我有不同看法。
为什么总是新手老是被锁尾组合困扰?因为技术差,控制飞机的能力差。如果有个好陀螺仪帮助,至少可以减少2-3次因尾巴引起的摔机。等飞熟练了,调机技术熟练了,信心增强了再 ...

同意,对新手来说把机器控平衡都是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再不时的摆尾不炸才怪,

没有老手帮的话难设的陀螺也不好,看菜吃饭吧.

网友G:
唉说了半天,LZ应该把自己的预算范围列出来. 这样就好选择了. 现在市场上这几种型号已经是基本上一分钱一分货了. 没有预算, 永远做不出决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