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飞50油直...大家看看我的配置行不?

楼主(2008-02-07):
 穷人飞50油直...大家看看我的配置行不?飞了一段时间450电直500电直 一直没玩过油家伙.最近勒紧裤腰带 拿出3000大洋预算也想玩50级金属油直.以下是我的想法配置 大家参考给出意见

飞机 浙江慈溪出的 Q-50 金属碳纤油直 空机 789
头罩 100
大浆 160
发动机  CS53+消音器  450
舵机(由于朋友相送3个JR539做斜盘) 再买 3001或3003做油门  80
陀螺+锁尾舵机  GM730  460   HS225MG  178
启动器  启动杆 200  加油器(药店买个大针管 ) 20   启动电4节加拿大 80
接收电 开关线 UBEC降压器 已有
再买些此飞机常用配件一小批 400

不知道能飞不? 飞旋停 航线   学会倒飞了 打算 直接买 4个 HS225MG 做斜盘和锁尾 把539换掉
此舵机参数  重量:31g
■尺寸:32.4×16.8×31mm
■拉力:[4.8V] 3.9Kg.cm
■拉力:[6.0V] 4.8Kg.cm
■转速:[4.8V] 0.14sec/60°
■转速:[6.0V] 0.11sec/60°
Q-50淘宝图片连接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546cf8b457a3b6e4c51784ad3212699f.jhtml
各位大侠 多多指教 看这样行不

网友:
 有那么便宜的吗???貌似不只这个价吧。。。。

楼主:
你点那个连接 去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机机看上去不错哦!!!

网友:
!我想买部吖。

楼主:
等初7后开邮了 就败回来  哈哈

网友:
支持一下你!  呵呵 发动机会调得你头大的!

网友:
好便宜的50机器啊

楼主:
发动机请高手调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使陀螺 GM730 是不行的,不能用在油机上(震动),发动机也差

网友:
所以說學費都是這么交的

网友:
401+9253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

网友:
看图片这飞机的脚架很脆弱哦!~

网友:
看起来狠单薄!!

楼主:
是比亚拓600 看起来单薄点   油门 3001*1  斜盘 JR539*3       尾巴GM730+HS225MG 金属模拟舵 参数上面有  0.14秒/60度 应该可以锁尾巴了   3001估计也可以锁尾巴吧  旋停 航线

网友:
试等楼主成功,到手后请将后序使用经验贴上就更好了。

楼主:
一定会的

网友C:
这个50油动好便宜的呀!

网友D:
不但50便宜,里面的电直也真便宜

网友E:
自己用的 QULCK30 感觉还不错,控制精度也很好,我的这个是日本原装的,全金属,看外形一模一样,不知质量如何,同感这机机如此便宜!CS的发动机用过一个,感觉很差劲,不知这款如何,但从外形看应该属固定翼发动机,用在这直机上冬天非还可以凑或,夏天就没准了,要改装加大缸头散热片。有些怀疑它能到16000转??

网友F:
能夠飛2个起落都算你成功,不過真的要小心飛?

网友G:
决定不买Q50了 主要考虑后续配件问题恐怕难解决 还是600N 吧

网友H:
楼主,多看看,多想想,注意安全。这个和450级的小直机不一样的。。

网友I:
不如上雷虎

网友F:
新款天子50也可以。

网友I:
不知道新的天子50的配件好找吗?

网友J:
楼主要注意安全了,尽量到空旷人少的地方去练
伤人了医药费远不止机机的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