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500EP中高转速尾巴左右快速摇摆,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08-02-07):
黑鹰500EP用GY401陀螺仪和D591数码舵机后中高转速时,尾巴左右快速摇摆,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降低陀螺仪感度
或者把尾拉杆往摇臂内再降一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低陀螺仪感度
或者把尾拉杆往摇臂内再降一格

尾拉杆往摇臂内再降一格.见效快.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一下.

网友:
多少米购入空机500gp版吗给个连接

楼主:
在5IMX商城购得1999元,特价区。

楼主:
在列所有促销商品中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