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记忆问题?

楼主(2008-02-07):
舵机
对摇臂中点的记忆是储存在舵机里还是控里?

网友A:
没有记忆,是靠电位器回中的。

网友B:
如果调了遥控器的微调或设置了,
就记忆在遥控器里了,
开机后,舵机会对到遥控所设置的位置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不特别设置控,都摇臂就应该在中点?

网友C:
先拆下舵机摇臂,打开遥控器,把微调都放中间,接上接收机,舵机归中,安上摇臂,只要控不再调整,没次开机舵机摇臂就始终在这个位置了,无论断电后舵机是否被碰过。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是不是问的这个意思~~

网友D:
原来如此,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