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陆空三栖虾艇板泡沫飞机怎样配????

楼主(2008-02-07):
各位大哥大姐、海陆空三栖虾艇泡沫飞机怎样配
电机
、鸵机、电调、螺旋桨???小第想买一部

网友A:
你是新手吗??建议新手不要飞这种飞机!!!

网友B:
这种飞机飞的太快了,不好控制,我就有一架放很久了
新手飞火鸟,翼龙好

网友C:
那里有卖的?

网友D:
不让LZ试一下, 怎能体会合不合适呢?

网友E:
楼主可能就是冲虾去的
对固定翼没兴趣...

网友F:
大胆的上吧。。人的潜能是无限的。。。支持。。新人有时会有超人表现。。

网友G:
往沟里带吧

网友H:
呵呵。玩过虾的没一个说好玩的。

网友I(2008-07-13):
只要副翼不打太厉害,飞起来也不是太难的

网友J:
虾艇的副翼分别由两个舵机控制,怎么控、怎么飞呀?那升降舵呢?然不成两个副翼同时同向打?

网友K:
新手不要飞这个,这个翼面积太小(不能算机翼),很难操控的。

网友I:
其实它就是一个横向稳定性较差的飞翼,(回11楼:它的副翼和升降舵是使用混控的,并不需要人为同时操作两个舵机).要改善它飞行稳定性,一个就是增加它翼展,不过这时候它又不象虾艇了,二是减少副翼的作用角度(通过舵角的安装及遥控器拉杆的小范围内使用).

网友J(2008-08-13):
这几天做了两条(纯5MM KT板+热熔胶),飞不起来啊。飞速达2830-09KV1290+8*6+11。1V(90g),飞行场地10*5米。高手指点下吧,正常情况下,陆地上要滑多远才能飞起来啊。动力配置行吗?不懂上图啊,不然就上个图片大家指点。

网友L:
偶做的, 视频:http://6.cn/watch/5523240.html
原载: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4305&extra=page%3D1

网友M:
新手飞这个..秒炸..
想都可以想象得到..翼面积这么小..
飞机肯定不稳定..速度又快..
没有玩过飞机的去飞..只会变成潜水艇..
要么变成剪草机..更遭的就..................自己想象吧..
不过你买回去当船玩..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网友D:
不经一事, 不长一智, 大胆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