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压下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8-02-07):
现在制约手机电池用于模型的问题好象是没法大电流放电,我想如果采用多节串联高电压下(比如3.7X10)则相同的功率下电流就可以在大减小,在11.1V下,电流大概15安,即功率170W左右,在37V时,电流大概4安,如果再多串联几节,电流应能降更低.但相应会带来什么问题呢?电机?电调不能耐高压?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电池多的话,电池的一致性问题又来来,而且多的话,重量也会超重啊

网友:
还是卖专用的吧

网友A:
楼主还不明白为什么手机电池没法大电流放电的原因,这是因为手机电池内阻比较大,大电流放电的话电池内耗很厉害,导致电池本身发热烧毁。

解决的办法不是串联,而是并联,尽量把电池组的总电阻降下来,这样就可以满足大电流放电的需要。

再说串联,这样电压固然是提高了,但是电池组的总电阻也同比例地增加,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电池组本身消耗的功率也增加,这样输出就更小了。而且,电池与用电器本身是串联的,如果电压增大,电阻不变,电流必然会增大。

冒死问一句:LZ应该刚上中学还没学欧姆定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不明白为什么手机电池没法大电流放电的原因,这是因为手机电池内阻比较大,大电流放电的话电池内耗很厉害,导致电池本身发热烧毁。

解决的办法不是串联,而是并联,尽量把电池组的总电阻降下来,这样就 ...

同意上面的说法,而且10组也不少钱吧?难道你的手机点不要钱

楼主:
感谢几位的回答,但是没人能正确解决我的问题。
我们飞模型需要的是电流?电压?都不是,是浆的拉力,浆的拉力是怎么产生的?是电机的输出功率。即功率大拉力大。当高电压下再有高电流,功率会很大,远超过飞行的需要,这时我们会通过减小油门调节(减小电压或电流),我不知道现在的电调是调电压还是电流。如果是调电压则提高电压没有意义,如果是调节电流的话,如果想保持适当拉力(功率)时,通过调节油门,电流会减小很多。三楼说串联内阻会相加而增大,没错,但你别忘了,内阻消耗的功率是P=I*I*r,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推算一下,只要内阻不是很大的话,串联或并联内阻消耗的功率是差别不大的。而高压更能降低线路损耗。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还是没明白,电流、电压和电阻这三个量是相关的,I=U/R,电流的大小取决于电阻与端电压的大小。要高压下有高电流就要很小的电阻。你说不知道电调是调节电压还是电流,我倒要反问一句,LZ有什么办法控制电流?除了增加电压就是减小电阻,不可能有第三种方法。

再说功率,你说的对,P=I*I*r,那说明什么?电路里就两个电阻,电机和电池,电机内阻不变,电池内阻升高,这就表示加载在电池的功率就会升高,相应的,加载在电机上的功率就会减小。

最后,请问一句,LZ有知不知道为什么高压能降低线路损耗?

楼主:
先回答LS问题,高压能降低线路损耗是因为同样功率下,电压高,电流就小,P损=I*I*r,所以损耗小。
另外,电机是不能当作一个电阻来看的。实际是电机更像一个与电池反向的电源。转速越高反向电动势越高,电流越小。
一般电动机是以额定电压下的功率来标示的,内阻相对阻抗来说一般可以忽略不计。提高电压当然提高功率。我只是想知道电调是调节电压还是电流,如果是调节电压,以上的问题都没有意义了。

楼主:
楼上说的正是我的意思。如果电压在50V(不安全)左右,小功率飞机电流可能会降到3安左右吧。电机电调确实要重新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回答LS问题,高压能降低线路损耗是因为同样功率下,电压高,电流就小,P损=I*I*r,所以损耗小。
另外,电机是不能当作一个电阻来看的。实际是电机更像一个与电池反向的电源。转速越高反向电动势越高,电流越 ...

那么再问你一句,为什么电压高了,电流就小了呢?

其次,你说转速高,反向电动势就高,那是发电机。在电路中,电动机就是一个用电器,我们就可以把它抽象成一个电阻。另外,你说的反向电动势,我想就是阻碍电流流动的一个障碍,那么也可以算成是电阻。

还有就是你说提高电压就可以提高功率,那么我问你,把导线剪断,即使给电路加载再大的电压,电动机会动吗?相似的情况,按你所说,把大量电池串联起来,电动机输出功率应该会增大,串联得越多功率越大,但是电池内阻也会增加,那么当串联到电池内阻的值很大,大得与断路电阻一样大,这样电动机还会转吗?

还有,你还没回答我你所说的调节电流但又不动电压和电阻,那有什么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这样的:在飞机起飞所需的功率一定的情况下,使用电池的电压越高,所需的电流就越小,这样可以降低对电池的要求.这种想法理论上是正确的,像亚拓500级的飞机,即可使用四串锂电,也可使用六串锂电,使用 ...

LZ没有搞清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高压线高压电流就能降下来,还以为电压越高电流就越低,这是错误的,欧姆定律就已经告诉我们电流根电压成正比,跟电阻成反比。在电阻不变的情况下,增大电压电流是会增大而不是减小的。

由于电路内部电流处处相同,要达到LZ所说的效果只能在电池上装两个变压器,把电池与电路隔离开,使电池工作在高电压电流段,电路其余部分工作在低电压高电流段才有意义。

网友D:
估计楼上的看问题比较片面,主要是缺少实践经验
1: 增加电压, 肯定会增大功率,你说串连电池,电池内阻会增加,这个没错,但你忽略了电压也随之增加.(当然你不会去用一个只有电阻没有电压的电池吧)
2. 电机本身就可以看作一个反向发电机, 随着它的转速增加,它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也会升高, 那么就不能把它笼统看作一个不变电阻.
3.在总功率不变的前提下,升高电压必然会降低整个电路的损耗. 常识了

网友:
建议楼上的多进海模版混混

了解下什么是"高压低流"或"低压高流"玩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么再问你一句,为什么电压高了,电流就小了呢?

其次,你说转速高,反向电动势就高,那是发电机。在电路中,电动机就是一个用电器,我们就可以把它抽象成一个电阻。另外,你说的反向电动势,我想就是阻碍 ...

我帮楼主回答你的问题吧,给电机电压不变情况下,转数越高,电流就越小,因为I=(电压-反向电动势)/电机固定电阻
顺便提一下你犯的一个理想性错误: 电池串联到内阻无穷大,大到相当于开路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别忘了公式:P=UI=U*U/R
只要电池还有电压,开路情况永远不会出现! (假设当电池串连到内阻无穷大,电压也为无穷大,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那将会很糟糕,在无穷大的电压下    ,所有的东西都会成为导体,可怕的随机放电将会产生)  呵呵,说远了

虽然你学过欧姆定律,但有没有学到家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哈,要是380V的电机给它通上6000伏的电压会是一个什么情况。6000伏的高压电机给接上380V的电压又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楼上的看问题比较片面,主要是缺少实践经验
1: 增加电压, 肯定会增大功率,你说串连电池,电池内阻会增加,这个没错,但你忽略了电压也随之增加.(当然你不会去用一个只有电阻没有电压的电池吧)
2. 电机本身就可 ...

你说的很对,在“总功率不变”的前提下,那如何才能保证这个前提呢?在这样一个闭合电路里增加电压,总功率肯定升高,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电池组的正负极各接上一个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帮楼主回答你的问题吧,给电机电压不变情况下,转数越高,电流就越小,因为I=(电压-反向电动势)/电机固定电阻
顺便提一下你犯的一个理想性错误: 电池串联到内阻无穷大,大到相当于开路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别忘 ...

你说的是转速越高,维持该转速的电流就小,但我们现在是讨论如何能降低电路里的电流,不是如何降低电机所需电流。
对于电机,你也说电机固定电阻一定,那么端电压升高,电路里的电流一定升高。

网友:
大家说的前提是功率恒定,只有功率恒定的情况下电流才能与电压成反比。但大家似乎从来没有讨论过如何保证整个电路里的功率恒定,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加上变压器(或者BEC),做到与真的高压输电电路一样原理,但是我觉得这样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有点得不偿失。

网友D:
玩电机的想要维持恒定的输出功率但又可以降低电流的方法很减单: 更换低kv电机或增大齿轮减数比,同时提高输入电压就ok了 ,不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电机的想要维持恒定的输出功率但又可以降低电流的方法很减单: 更换低kv电机或增大齿轮减数比,同时提高输入电压就ok了 ,不复杂

这样做固然可以,但是这样不如不用手机电池,直接用锂电。

楼主:
没想到大家对技术问题这么感兴趣,看来大家玩的时候还是想学点东西的!!
实际上想保持功率不变的办法很简单,调节油门大小。如果你一推油门,飞机以200KM/H的速度冲出去,你会立即减小油门,关键是当你调节油门时,是电机的负载电压变了呢还是电流变了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复杂一点,重新设计电机、电调,耐高压。使之适应油门。

楼主:
只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的动力电池为了得到高放电流,牺牲了电池的能量密度,即单位质量电池的贮电量比较手机电池要小得多。并且费用高很多。如果是玩家或厂家能开发出高电压模型电机电调,采用低价的手机电芯,相信对大家都是一个好消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到大家对技术问题这么感兴趣,看来大家玩的时候还是想学点东西的!!
实际上想保持功率不变的办法很简单,调节油门大小。如果你一推油门,飞机以200KM/H的速度冲出去,你会立即减小油门,关键是当你调节油 ...

如果电阻不变,电压与电流是一起变化的,不可能电压变而电流不变,关键是我们只能通过控制电压或是电阻来控制功率,对于这种闭合电路我们无法直接控制电流。

网友D:
为什么不能控制电流?

从整个电路来讲电流到处一样, 电机的电流有3方面因素制约: 1,电压2,本身固有电阻.3负载
电压不变只要降低电机负载,电流就会减小. 所以电机不是一个固定电阻

网友:
电池方面

只有能提供大功率的电池方能做为模型动力电池:
1. 模型有自身重量限制:所以也限制了电池的重量,不可能用大量手机电池提供高电压支持
2.就目前电调的设计也最多是在50V电压范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从整个电路来讲电流到处一样, 电机的电流有3方面因素制约: 1,电压2,本身固有电阻.3负载
电压不变只要降低电机负载,电流就会减小. 所以电机不是一个固定电阻

我说不能直接控制电流,只能通过控制电压和电阻来对电流间接控制。降低电机负载就是改变电机电阻,就是通过改变电阻改变电流,不是直接控制。
另外,降低电机负载就是降低输出,那这个动力组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样是削足适履,本末倒置。

网友:
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没事过用手机电串联做动力电,如果大家认为可行,可以试试,再把测试结果跟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说不能直接控制电流,只能通过控制电压和电阻来对电流间接控制。降低电机负载就是改变电机电阻,就是通过改变电阻改变电流,不是直接控制。
另外,降低电机负载就是降低输出,那这个动力组还有什么意义呢? ...

你还是应该多研究下电机的电功效率问题再来谈论这个问题吧,
什么都不是绝对的,就电机输出问题, 输入功率P并不等于输出功率P' ,没有一个人能回答降低电机负载它的输出功率一定降低,它涉及效率问题.
还有,电机运行中的阻抗也不是直接控制的,它由输入电压,电机负载同时制约. 而电流反过来也影响输入电压的大小.这里就没有必要讨论谁控制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还是应该多研究下电机的电功效率问题再来谈论这个问题吧,
什么都不是绝对的,就电机输出问题, 输入功率P并不等于输出功率P' ,没有一个人能回答降低电机负载它的输出功率一定降低,它涉及效率问题.
还有,电机 ...

电机输出功率等于总功率加损耗功率,这就是你说的效率。但是我们现在在讨论电池的问题,谈电机功率我想是扯远了点吧?
讨论电池当然是假定电机参数不变进行的,如果连电机都换了,那就没有可比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机输出功率等于总功率加损耗功率,这就是你说的效率。但是我们现在在讨论电池的问题,谈电机功率我想是扯远了点吧?
讨论电池当然是假定电机参数不变进行的,如果连电机都换了,那就没有可比性了。

我并没扯远,而是针对你观点上的错误进行纠正罢了,我觉得你是挺可爱的,因为你老犯些低级错误:
电机输出功率=总功率+损耗功率?

楼主:
关于功率的问题,一个特定电机的功率是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的,而电机功率的标示是指额定电压下的额定功率,这是电机的结构决定的。比如现在我们用的模型电机是11。1V,大概200W左右(数据不确定)。如果我们重新设计电机,使额定电压是50V或更高,功率也是大概200W,那自然就可以使用高电压电池,电流就可以降下来了,不是吗?

网友:
当然

任何电机都不能偏离额定工作电压太多运行, 否则存在的危险性极大,如何去选择电机,电压,电池,重量就成了玩好模型的一门学问了

楼主:
我想设计高压电机不是问题,那么制约因素是什么?重量?安全?还是电调元件耐压不行?或是成本?
如果采用高压供电的话,电流将大大减小,对电池在要求会大大降低,安全问题也好解决。关键是电池的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为什么没人做呢?
本人只是理论上认为可行,动手实在太差,有高手试试吗?

楼主: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也采用了高压供电,这是前人多年研究应用的成果,比如动力电一般是380V,家用电是220V,为什么不用36V的安全电压?显然高压更有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设计高压电机不是问题,那么制约因素是什么?重量?安全?还是电调元件耐压不行?或是成本?
如果采用高压供电的话,电流将大大减小,对电池在要求会大大降低,安全问题也好解决。关键是电池的成本可以大大 ...

主要是一般电池在单位体积或重量上提供的功率太小了,一枚普通5号AA只有2.3瓦功率,要喂饱一个1000瓦的电机要多少这样的电池.显然没法用来做模型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并没扯远,而是针对你观点上的错误进行纠正罢了,我觉得你是挺可爱的,因为你老犯些低级错误:
电机输出功率=总功率+损耗功率?

这是笔误了,我只是说关于串联好还是并联好是要在相同的负载条件下比较,如果把电机换了,这样比较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功率的问题,一个特定电机的功率是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的,而电机功率的标示是指额定电压下的额定功率,这是电机的结构决定的。比如现在我们用的模型电机是11。1V,大概200W左右(数据不确定)。如果我们重 ...

这个当然没问题,我算理解你的意思了:如果把负载改变,增大电机的KV值,对电路来说,就是增大负载电阻,由于电池与电机是串联的,谁的电阻大谁就功耗大,这样就可以使总电阻增加,降低电路电流,并且使电机功率提高,电池内耗功率减小,这样当然可以,但是这就把整个电路都改变了,通过改变整个电路去适应电池,个人感觉有点削足适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设计高压电机不是问题,那么制约因素是什么?重量?安全?还是电调元件耐压不行?或是成本?
如果采用高压供电的话,电流将大大减小,对电池在要求会大大降低,安全问题也好解决。关键是电池的成本可以大大 ...

我觉得制约因素是现在还没有这么小KV值得电机,把多结电池串联内阻会很大,必须要找到一个负载电阻远大于电池内阻的电机这种想法才有意义,否则电池内耗功率仍会很高。

楼主:
Edward ,你把电机看作一个电阻是不对的。实际上电机的内阻很小,比电池要小很多。电机只有在转起来时才体现出负载作用。电机不转相当于电池短路。转速越大负载越小。和电阻的效应完全不同。
以现在的技术,设计一个额定电压50V,额定功率200W的电机不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Edward ,你把电机看作一个电阻是不对的。实际上电机的内阻很小,比电池要小很多。电机只有在转起来时才体现出负载作用。电机不转相当于电池短路。转速越大负载越小。和电阻的效应完全不同。
以现在的技术,设计 ...

我把电机的负载看作一个电阻来处理,只是为了分析方便,因为对于整个电路,电机显现出来的作用就是一个电阻,只不过阻值随转速变化。现在我们只是讨论的是电池的问题,所以这种把电机抽象成为一般用电器的假设是没什么问题的。另外,做一只50V,200w的电机不难,但是这样的话电机的线圈绕组匝数一定很多,体积会不会很大呢?

网友:
我也胡说一下

楼主提的问题很好,撇开详细的技术问题不谈。电机在高电压低电流的情况下运行即可以提高电机的效率也可以提高电源的利用率,但前提是必须制造出耐压高的电机和其他的耐压高的附属物(如电调等)我想现在模型上不使用这种电机考虑的主要还是电池重量问题吧!多节电池串联重量不轻呀,还有安全和稳定性方面,因为在高电压工作下的元器件对质量相对要求很高(当然低电压大电流,电流太大对元器件质量要求也很高)。还有近几年发展起来电动车是个很好的例子,在最开始电动车的电压几乎都是24、36伏,现在大多是48伏而电动轿车等却几乎都是100伏以上的高电压。我想如果重量等问题可以很快的解决,模型飞机上使用高电压的电机还是有希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做高压电机不是没可能,但是体积和重量都会很大,所以我觉得应该用使用现有电机,而对电路进行改造。

由于现在的电池与电机都是直接串联到电路里,电流一定相等,所以应该参考高压输电线路,把高压低流段与低压高流段分隔开。

具体做法就是用两个变压器(或BEC)分别装在电池正负极,使电池处于高压低流段,而电路其它部分则是低压高流。

网友:
都没说到点儿上。
高电压技术上不存在问题。但是在不增重的情况下,单个电池容量同比减小,结果最大放电电流也同比减小,还是结局不了问题。同时,电池一致性的问题更突出,平衡充电将变得更加复杂。损耗嘛,倒是会减小,,功率不变的话,电压提高n,电流减小到n分之一,电阻也增加了n倍,但是损耗=电流的平方x电阻,..........呵呵,自己算吧。(要不然,还要高压输电线、塔干嘛。)

网友:
闹了半天,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楼上说的好像有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