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迪的2408-21电机油门一大了就不转了,在那吱吱的叫,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08-02-07):
先给大家拜年了,然后再说问题。

说下配置,启迪翼龙198套装,2200mah15c电池,TDF6C的控和接收机, GWS7060的浆。

现象是:当油门增大时电机转速开始提高,但是当油门超过3/4的时候,突然电机就不转了,在那吱吱的叫(好像有一次还看到了比较慢的倒转...),当油门回零后重新加油门,电机又重新开始转了。 我现在有两个这样的电机,都有这问题。我刚开始怀疑是电调的问题,换了一个好赢的25A电调,问题依然存在。然后我把电机换成GS的c2830-12,就没这问题了。这个问题大家有遇到么?是我操作不当还是这个电机有问题呢?

楼主:
另外手头还有XXD的A2212-1400,打算把那个2408-21给拆下来,换成这个了,不知道这款电机会不会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原来的电调没有设在无刷模式下

网友:
哪位大侠解答,学习中~~~~~~~~~~~~

网友:
用的香蕉头吧??感觉可能是你香蕉头焊接不好,重新焊一下,然后拿电表分别测试三根线中两根线的电阻,没断路就好了,试试吧

网友:
个人意见。可能是那儿碰电了。和我2212的电机有一样的问题,当然我还认为是无刷也要像油机一样磨合一下呢,转久了就烧了,

网友:
你唯一没说到的地方,就是你马达的KV值. 如果桨大了,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过载)
把桨卸掉看看如何,就知道是否过载了.
其次的可能,就是你的马达参数不匹配.这个可能不大.

网友A:
插头或者电机漆包线跟外引导线之间有虚焊,建议楼主把电机这两个地方拆开检查一下。
原因是当导线或插头有虚焊或接触不良时,线阻非常大,导致大电流工作时无法正常供电,所以出现小油门时正常,当电流伴随油门提高时出现“咳嗽”甚至堵转现象!

网友:
过载了

过载了。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把电调重设一下或桨换小一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头或者电机漆包线跟外引导线之间有虚焊,建议楼主把电机这两个地方拆开检查一下。
原因是当导线或插头有虚焊或接触不良时,线阻非常大,导致大电流工作时无法正常供电,所以出现小油门时正常,当电流伴随油门 ...

专业的来了  和我一个意思 哈哈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按照大家的提示,我作了一下测试,并提供更多的信息:

1。  两个电机都是新的,加起来用了也不到半小时(说句实话,我的翼龙还没有真正的飞起来过,摔了几十次,才发现这个问题)

2。  用的是香蕉头,但是不会虚焊,这个我比较有信心,特意买了一个60W的电烙铁,焊得那是相当的结实,用力拉都下不来,所以应该不是虚焊的问题

3。  刚才我把浆给拆下来了,再推油门试,结果电机运转正常,所以结论是 - 过载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而且我突然想起来以前我用3S1000mah的电池的时候,好像没这个问题。

不过论坛上大家比较推荐7060的浆,所以我打算换个XXD的2212-1400再试一下, 不知道还会不会过载。

网友:
XXD的2212kv-1400.7060的浆不会过载。

楼主:
刚试过了,XXD的2212kv-1400.7060的浆确实不会过载, 就用它了。看来2408-21还是不太适合7060浆。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在的麻烦是怎么把它装到翼龙上呢?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建议LZ买个钳型表,测电流,以后都用得上。

网友:
飞翼龙用2217的电机比较爽,开始时让别人帮你手抛起飞,尽量往高飞,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过了,XXD的2212kv-1400.7060的浆确实不会过载, 就用它了。看来2408-21还是不太适合7060浆。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在的麻烦是怎么把它装到翼龙上呢?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上个图帮你看,帮朋友改的,XXD的2212。把电机轴推到另一边,然后把电机从里面安装,替换原来的480有刷电机的位置。

网友:
如果电机不是自己做的就是电子调速的功率跟不上.

网友:
2408-21是KV1750,上7060的话,电流可能在20A以上了,1是电调过载,2是电机过载会出现上面的现象

网友:
2408-21是KV1750,上7050是正招解,启迪模型是知道这个搭配的。
可能是楼主自己要上7X6的桨,结果。。。

网友B:
我就是飞翼龙上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