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问天地飞06A如何装雷鸟

楼主(2008-02-07):
想用玩固定翼的天地飞06A遥控和接收机来用雷鸟,要用什么零件设备才能装起来呀,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详细的电子设备的安装资料。 天地飞6通接收机的电流电压是多少范围的呀,雷鸟原装
电池
能用吗

网友A:
呵呵,直接接上用就可以了,不存在什么“电流电压范围”的,不管是什么遥控设备,标准基本都是一样的,你要注意的就是,雷鸟原装的接收机接舵机的线序可能与标准设备不太一样,通道定义标准也不同,不要搞错了,我原来用FUTABA FF8HS玩雷鸟时就是这样,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加我QQ聊吧!
★淘宝:http://shop35302721.taobao.com★
★联系:
13070009611(短信) [qq]442574856[/qq]442574856,鸽子勿扰

网友A:
还有就是天地飞的设备没用过,天6A接收机会不会重了点啊,呵呵,小电直上用的东西,最好是越轻越好,雷鸟原装的6通接收机,很不错的啊,性能稳定,重量又轻,为什么不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