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能否接在其他通道上?

楼主(2008-02-07):
陀螺仪能否接在其他通道上?如果每个通道上都能接陀螺仪,不就等于装了平衡仪吗?

网友:
想法很不错 但我没试过  应该是能的

网友:
可以的,而且Futaba也早就想到了,所以专门出了双轴陀螺仪,同时控制升降与副翼,省得你自己安装的时候两轴不垂直。

网友A:
但是要补充一句,陀螺仪与平衡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
陀螺仪作用是维持飞机三轴指向,就是说你本来是倒飞,陀螺仪就要飞机继续倒飞,本来是侧飞就一直侧飞。
平衡仪是维持飞机飞机纵轴垂直地平面,就是说原来是倒飞的,你一松杆,平衡仪就把飞机纠正成正飞。

网友:
理论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要补充一句,陀螺仪与平衡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
陀螺仪作用是维持飞机三轴指向,就是说你本来是倒飞,陀螺仪就要飞机继续倒飞,本来是侧飞就一直侧飞。
平衡仪是维持飞机飞机纵轴垂直地平面,就是说原 ...

这位仁兄才是正解!不过确实是可以那样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