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在XTR中怎么玩熄火降落?

楼主(2008-02-07):
我的TH HOLD开关设10% 在XTR里拔了开关油门是定住了 但是螺距也动不了喃? 杂搞? 谢谢

网友A:
HOLD设置成零就可以玩熄火降落了,XTR里的熄火降落做起来比较简单

网友B:
楼主那是把螺距和油门映射成同一个通道了。
一般来说,油门和螺距属于不同的通道,比如JR的,油门是 1,螺距是 6, FUTABA 的油门是3 ,螺距是6
其次还有你遥控器设置的情况,如果遥控器设置成固定翼模式或者滑翔机模式,那么就没有油门和螺距联动功能了,即使螺距映射成6通道,也不会动的。